松下A系列伺服马达+驱动器替代老型号 求助!!!

楼主(2006-03-19):
各位大虾:
   大家好!现我想用松下A系列 200V 100W的马达和驱动器(一套)来替代原来松下
的马达和驱动器(老型号停产),但发现新的驱动器接口原来不同产品有带接头.
  请教高人指点:
     在用新的替代旧的时接线有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位置控制)

网友A:
你要替代的是多老的型号?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对照接线图接就是了。

网友B:
A 系列 和A4系列  基本上是通用的
就是编码器连接方式改变了   11线变成了5线的
和上位机连接的50芯插头可以通用的
abt666@sina.com

楼主:
谢谢啊 我要替代的是A系列之前的一代 好老:)  ...P1E的那种
关键是和上位机连接的插头不一样了

网友B:
呵呵 你把型号报给我
我回去查看一下资料
是不是属于机械指标完全一样
我们公司销售的 V系列的 W 系列 基本上属于机械轴胫.直口,法兰都一样的  直接就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