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wm在交流伺服驱动器中的作用

楼主(2006-03-19):
本人在调松下MINAS A4系列的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对其原理不甚了了
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不胜感激,临帖涕零!

楼主:
pwm在交流伺服和直流伺服中的作用?
谢谢!

网友A:
对于直流辞赋,早期电机调速采用电压串联调整,使加在电机两端变化来改变转速或转矩.
    由于串联调整效率低,驱动器发热大,后来由于大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发展,人们采用PWM(脉冲宽度调制)的方法来调压,PWM占空比的不同,加在电机上电压的有效值(=驱动器电源电压*PWM占空比)就不同,来实现调压调速.
    用PWM调制的好处是控制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其功率损耗小,效率高,大大的降低了驱动器的发热,减少电能消耗.

网友B:
用PWM调制的好处是控制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其功率损耗小,效率高,大大的降低了驱动器的发热,减少电能消耗.

但是,增加了很多高频分量

网友A:
"增加了很多高频分量"
    是啊!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重视EMC问题的原因了,也是每一个EMC工程师要解决的问题,减小了体积,增加了成本.好在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几十项标准,只要计量所不收红包,电网还是会比较干净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两天狠啃了一下pwm,对其还算了解了
各位谁有关于Minas A4 电机的资料,能分享么?
谢谢。
我的邮箱:zhanggchu@163.com

网友A:
我也没有,这是PANASONIC的产品,你上他的网站找一下吧!http://www.panasonic.com/flash.asp

网友C(2007-10-22):
又长知识了,谢谢啊,在工控行业里昏了几年,什么都没学到,真的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