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6RA7078模板A7001损坏原因?

楼主(2006-03-19):
一台新6RA7078使用一个多月时间出现F068故障(送西门子修理,说是A7001模板损坏),查外围电路没有发现问题,马上换新的调速器,使用十多天又出现F068故障,检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送模板电源(功率部分电源没有送)面板显示F040,按P+^键显示F067,读R13=170左右,随时间推移R13=70左右.另外测X6,X7阻值有8K左右,电压有2.7V左右,请问阻值电压是否正常?另外R19=250左右(功率部分电源没送),估计A7001又损坏.换新的6AR7078又能正常使用,请大家分析是何原因造成6RA7078接连损坏A7001模板?不知道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是不是不很可靠,大家在使用时是否也曾碰到类似情况?(测速电机为模拟量,3000RPM/110V)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呀,我们公司的一般很少出现问题的。

网友B:
你买的调速器是原装的吗?
还是改装的?
会不会是散热不好引起的?
显示F040可能是在故障没有复位时你把电源断掉了
那个应该没什么关系
西门子调速器我们公司用过几次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可靠的
没有遇到过太大的问题

楼主:
hnjzxll你好,能否说具体点?控制板供电是用380V好还是220V好?

网友C:
控制板供电我用的是380V,我觉得还是挺可靠的!!!我现在在用40多台!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