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设备维修遇到OMRON的PLC问题!请教指点!

楼主(2006-03-19):
PLC是C200H,CPU为01,该PLC从左之右排列为ID215为3只,OD215为2只,OC225为1只,MD215为1只,NC112为1只,最后就是控制总部了。 问题1:这只OC225的地址是多少?不要说是15000哦!我试过了不行!(前面的5只地址分别为:(10000、10100)、(11000、11100)、(12000、12100)、(13000、13100)、(14000、14100))。 问题2:MD215和ID215在使用上有什么具体区别? 问题3:NC112是不是脉冲输出模块啊! 问题4:那里还有这种PLC的使用资料可以下啊!要不燃我的维修计划泡汤了!忘各位大虾帮忙指点了!!在此感谢先了!!!! 问题5:为什么用电缆不能与其通信连接啊!(我的电缆是可以和CQM1和CPM1连接的)。难道除了用手编就没其他的办法了吗?

网友:
1.位置為005channel
2.md215是16out/16in,按前位置排列機號應為5,out位置為150channel.in位置為151channel.
3.是,單軸.
4.oeiweb.omron.com-tech support
5.必須使用C120(3G2A6)-LK201-EV1或C200H-LK201,CPM1&CQM1是教新機種,C200H無此項功能.

楼主:
楼上的大虾可否赐教你说的(必須使用C120(3G2A6)-LK201-EV1或C200H-LK201)的编程电缆吗?还有你说的需要使用什么版本软件可以读写程序呢?忘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模块C200H-IP007加CQM1-CIF02。软件没特殊要求的。CPT CX-P 都可以的。需要的话可以来电 13053568244

网友B:
你把I/O表创建一下,每个模块的地址分配就会出来的,
现在有omron的最新软件cx-one可以对所有的omron的plc进行编程,调试.你可以试试,非常好用的.

网友C:
我用的是ch200he input地址为,200 300 400依次加一百就对了 输出为500 600 700和输入一样,这是我用的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详细解释下

楼主:
三楼的huahuaniu99: 你好啊!!!你说的omron的最新软件cx-one在那里可以下到呢?忘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D:
有些型号的CPU不支持232通讯,具体查说明书了

网友E:
要上位机通讯的,朋友!

网友E:
知道怎么了吗

网友F(2006-07-04):
你把I/O表创建一下,每个模块的地址分配就会出来的
网上可以下载新的版本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