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与ab-plc的通讯

楼主(2006-03-19):
各位朋友,不知你们做过通讯没有---霍尼伟尔的tps系统与AB公司的plc通讯,我在电厂做过,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吗?

发邮件即可!

  作为tdc3000x的升级板,tps系统更加智能化,它实现了与plc的接口互连问题,将离散系统与现场总线系统的联系更加密切,它实现了与现场总线系统的互联!!!他包括了plc的全部功能,自带的逻辑模块功能更加强大!
  dcs系统与plc的通讯不是很复杂,关键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连接通讯方案!如果做其他厂家的都很容易硬件一连,软件一设即可.但做为霍尼伟尔则不同,由于他采用添表的形式,人机画面非常不友好,所以要学会他与plc的通讯,首先要知道他的通讯机理,整个内部的数据连接过程,有那几种通讯方案!
  各个数据点的含义,比如array点与逻辑点,ai点与逻辑点,array点与pm点,以及cl程序与他们的关系.
    关键在于cl程序的编写!!!!
各位高人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yangxingcheng-20002hotmail.com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第三方设备,在AB PLC之上,加装PROSOFT 的1756 MV156-MCMR通讯卡件,通过其上的串行RS485端口,采用MODBUS协议,由BELDEN电缆连接到HONEYWELL 的 DCS上。
  1,硬件安装
    首先设置MCMR卡件的PORT3 ,PORT2口的跳线,都设成RS85的模式,依据工程实际情况,选取卡件安装位置。
  2,调整卡件CFG文件
    通过专用接口电缆将MCMR卡件CFG口和PC的COM口相连,PC上运行HYPERTERMINAL软件,设置正确通讯参数:调出组台画面,用S命令配合下拉菜单导出CFD中的MVI56MCM.CFG文件
PLC(下位机)组台程序较为复杂,有意交流的请与我联系或回帖!yangxingcheng_2000hotmail.com
电话:13188135542
上位机DCS组态较为简单,只需在规定了通讯协议后,进行相关的设置,并在上位机上组台阵列点即可!
这是作为接受方!
上位机的 组态顺序:

        1,组态矩阵点(数组点ARRAY),一般有几个数组点共用一个CL程序。
        2,组态过程模件点(PM点)
        3,编写CL程序。
        4,汇编CL程序,并下装

网友A:
PKS 与AB PLC 通讯好像没这么复杂。

楼主:
首先你要搞清楚tps与pks 的区别,构建模式等,pks的系统我还没做过,但是我用过他的软件,真不错!

网友B(2006-04-20):
用Reg PV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2009-04-17):
请哪位高手告诉我AB公司PLC的通讯卡的型号,急需!

网友D:
也不知道你要哪个系列的,先说CONTROLLOGIX的。

1756-ENBT以太网

1756-CNB CONTROLNET单网

1756-CNBR CONTROLNET冗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