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6-03-19):
    本人想用两个直流电机并联驱动一台刨床的工作台,每个电机的功率为55KW,
电枢并联,励磁串联,公用一台驱动器,请问行家是否可行?需要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A:
这样用保证打坏齿轮箱。

楼主:
能说说理由吗?工作台下面有两根驱动轴,每个电机通过一个减速箱带动一根.给电机相同的速度还不行吗?

网友A:
我改造过这样的刨床,结构我知道.
如果你给电机绝对相同的速度那行.
但如果你只把电枢并联,就能使电枢电压一样,速度一样吗?不可能.因为就是电枢电压一样,只要电机特性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别,速度就会有差别.

网友B:
不行的,这样绝对不行.原理上你应该:主机做速度控制,从机做电流控制,从机分担主机的电流,两个电机才能平衡出力.要两个驱动器的,一个不行

网友A:
我改造成功了。一个驱动器可以的,是12米龙门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