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人机跟PLC的通讯速度

楼主(2006-03-19):
我现在使用PWS3261,两个COM口分别连接一个MODBUS设备和一台三菱FX系列PLC,现在需要将MODBUS设备的数据通过人机送到PLC,所以我在BACKGROUND宏中用MOV指令将MODBUS的数据送给PLC。现在的问题是,MODBUS设备的数据能很快地传到人机,而人机将数据送到PLC要经过很长的延时,最长时要经过3秒后才能将数据送到PLC,(注:所要传送的数据不多,只有两个word,BACKGROUND宏中也只有两条语句,整个应用中也没有用到其他的宏),各位高手有没有其它方法能使MODBUS设备的数据送到人机后,人机也能快速地将数据送到PLC,我的要求只要在1秒内就可以了。

网友A:
您可以做一小程序,只要一个画面,只实现数据传送的功能,您看看数据的传送还是这么慢。

楼主:
今天用小程序试了一下,传送1-2个字的数据时速度还可以,多了就不行了,传送10个字大约要耗时3秒,这也太慢了。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原来的程序,发现在CLOCK宏中还有6个字要实时传送,所以会这么慢,看来我必须减少实时数据的传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