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驱动电路

楼主(2006-03-19):
怎么检测变频器驱动电路的触发电压。如安川616G5,多少V是正常的。

网友A:
就是检查摸快的小脚的电压,一般用不带摸快的方法.G5的三个有3.5V-4V,另三个4V.是5HZ量的抖动.有一定的差别,但要一样的

网友B:
616G5,上桥10V,下桥9.8V

网友C:
616G5的正向驱动电压是18V,反抽电压是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