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电刷位置不好有什么危害

楼主(2006-03-19):
我刚从学校毕业,对电机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请各位指教,谁能告诉我直流电机电刷位置不好对电机有什么危害,谢谢

网友A:
会起火花,然后烧毁集电极
特别是电刷接触面小时。
所以特别留意弹簧是否良好,电刷接触面在80%以上。
选用的电刷质量要好。

网友B:
再次将这个主题顶起来,因为这里边包含了一些估计大家都还没彻底搞明白的东西。比如电刷火花的形成原因,火花大小的决定因素,换向片上与电刷间的接触面的颜色、形状代表的含义,电刷的选择,等等。请各抒己见。

网友C:
产生火花的原因主要有电磁性的、机械性的、化学性的和电位差的等。
1,电磁性,如果换向元件中的合成电势等于0时,无火化,大于0时,称为延迟换向,那么在炭刷后端会产生火花,如果小于0,称为超越换向,将在前刷端产生火花。
2,机械的原因主要是换向器和电刷装置的本身质量和装配上的问题。
3,化学的原因,电机运行时,当电刷与换向片之间存在一层电阻较大的氧化亚铜薄膜时,对附加电流有限制作用。但如果电刷压力过大,电机运行在缺少氧气、水分或周围具有破坏氧化膜的气体环境下,容易产生火花。
4,电位差,电枢反应使气隙磁场发生畸变,电机重载运行时,磁场将发生较大畸变,使得在畸变处下面的导体所连接的换向片之间的电压升高,当片间电压超过一定数值时,片间的空气被游离击穿,便会发生火花。

网友D:
直流电机电刷的作用主要是换相,位置如果发生了变化,相位角也跟着变化,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火花.

网友E:
火花-环火-扫膛-报废!!

网友F:
我遇到有一次是电刷和架子全部熔到一起,怎么也分不开,架子报废

网友G:
    会起火花,然后烧毁集电极
特别是电刷接触面小时。如果是590的话,报警。烧保险。无法正常工作。楼上说的太详细,长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前几天太忙,没有时间来看,真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H(2007-08-17):
哪么请问各位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校准碳刷的位置呢?

网友I:
 会起火花,然后烧毁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