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The FDL connection is not established

楼主(2006-03-20):
各位同行你们好,
我在两台s7400的plc 程序里换了一套程序
通信就不行了
报8304 The FDL connection is not established
还没有重启 过,
The FDL connection is not establishe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FDL是PROFIBUS的一种通讯方式,主要是主站之间的通讯,可能是硬件设置还没有重新下载。

楼主:
0 1 8304H The connection is not established. The receive job will be sent again only after a waiting time of >100 ms.
我把2 台plc其中的一台程序换了
还用以前的通信块,现在就不能通信 报上面的错误,重启,下硬件都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应该就是重新下载的问题,在NETPRO界面下的硬件DOWNLOAD,我过去用S7-300的342-5通讯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是吗??
我上午就想这么试
可是我们这个项目里有六套plc
我今天正准备把所有新的硬件做好
在下网络
谢谢你了

楼主:
flyer
你好
有qq号吗??
我的是332742986
交个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