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LC程序步数

楼主(2006-03-20):
我现在使用FX2NC PLC,用GPP软件灌入程序后(程序3960步),再把程序读出时显示7999步,且不能再次灌入PLC,我不知道是何故,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你还不如换一套编程软件呢  你这种情况我也没见过!

网友B:
软件设置是否正确,读出程序的指令是否正确呢?

笨!

网友:
这个程序内应该有很多的空操作指令,
又因为FX2NC,内存只能有8000步,你的程序可能超过8K,
所以,你不再传到PLC,
你打开这个程序,
在[编辑]菜单中按[NOP批量删除],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程序和软件都没有问题,现在想想觉得问题是出在PLC内部已经有程序存在,当我输入新程序(3960步)后,实际上就超过8000步了,所以....
    现在我清空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共同进步

网友D:
好 又学到一招

网友E:
写程序进出的时候不是会把以前的程序覆盖吗?

网友F:
写入时会把以前的程序覆盖;

网友G(2008-04-28):
学习学习在学习 不过有点纳闷

网友H:
3楼说得比较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