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电机建模

楼主(2006-03-20):
    我是用交流伺服电机来控制转台的,采用控制卡来控制电机。仿真时用要建立电机模型,请问交流电机模型如何建立?它的传递函数怎么写?可以介绍有关的参考资料吗?
        谢谢!

网友A:
我的毕设也是用交流伺服电机来伺服转台的,而且用的是松下MINAS A4电机,和你有同样的需求。
有什么资料可以共享一下么,我的QQ是185263725

网友B:
你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伺服+电机建模,而不是对电机建模。
而上述模型是可以看成一个线性系统,以可以通过对伺服给定阶越,观测反馈的时域响应来近似为二阶模型。

网友A:
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已调好各种参数的情况下建模仿真,而是要通过模型仿真来找到较合适的PID参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