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紧急求助:OMRON的指令?

楼主(2006-03-20):
请教关于OMRON(型号CPM2A)的两个指令:
1.OMRON是否有启动后的上沿脉冲指令,类似于三菱PLC的8002?
2.OMRON是否有区段复位指令,类似于三菱PLC的ZRST?
另外 在型号CPM2A中,
LD 30.01
MOV(21) #50 DM10
LD 0.01
TIM 011 DM10
是否可用?手册中“ER:间接寻址DM字不存在”是什么意思?
非常感谢各位了!

网友A:
1.OMRON 沒有启动后的上升沿脉冲指令,
2.OMRON有沒有區段复位指令,不過你可以使用块设置指令BSET
例如BSET #0000 DM0 DM10,即将DM0~DM10的内容全清除为0

楼主:
谢谢,您懂德语?
在OMRON早期的C系列中有1808-1907,其中为开机后的一个周期扫描,不知道在CPM2A中是否还可以使用?
另外能否告知CPM2A中SR252 08 的外部端口复位位如何使用
非常感谢!!

楼主:
Entschudigung,其中1815为开机后的一个周期扫描!

网友A:
在CPM2A中没有开机后ON一个扫描周期的位装置。

网友B:
运行后一周期25315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