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问题

楼主(2006-03-20):
A4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系统一上电驱动器显示报警21,是编码器通讯问题,但我检查自己的接线没问题,编码器也没问题,请问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是第一次用这个伺服系统,希望各位高手指教,具体接线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能具体说明一下具体至少应接哪些线吗?我的系统用位置控制模式。请赐教。

网友A:
呵呵 编码器通讯连接有问题  是编码器地线没接

楼主:
经试验是通讯连接问题,现在的问题时,,现场干扰很大,附近有75KW电机,当电机启停时,编码器报警21 又出现了,这根电缆是我自己买的,四芯屏蔽电缆,长度为4米左右,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比如,双绞屏蔽线,

屏蔽层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C:
8成是屏蔽线没接,A4的高速通讯接口如果不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