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2a-104运控卡不能通讯,求助!!

楼主(2006-03-20):
我用的是pmac2a-104运控卡,用RS232通讯方式与主机相连,用pewin32进行通讯识别是,显示为不能初始化pmac卡,请为这是什么原因?我的邮箱:yinlingyun44@hotmail.com

网友A(2006-04-27):
搬个凳子等:

和楼主相似的问题,  我的PMAC2-PC104卡用的是ISA转接卡装在ISA插槽中,按说明书安装后也是不能检测到卡,敬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