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6RA70驱动ABB直流电机发热,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6-03-20):
西门子6RA70驱动ABB直流电机,最近突然发现电机外壳温度比以前高很多,拆开电机看也发现
不了什么问题,请问通常会是什么原因?
励磁线圈有问题?电枢绕组有问题?怎样判断是不是这些问题?
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

网友A:
电枢电流过大,超负荷运行时间过长!~

网友B:
冷却风机冷却不够?励磁电流,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这台电机原来是用测速发电机闭环控制,后来改为EMF控制(因为测速发电机反馈的速度不准),这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C:
测速发电机反馈的速度不准?? 不会吧
可能是测速发电机与电机连接有松动存在,或测速发电机有问题
用EMF控制不会使电机外壳温度比以前高很多的
电机工作时你可以监控6RA70的r35参数读取励磁电流。看是不是比电机额定励磁电流大很多

网友C:
关系不大
电机工作时读取6RA70的r35参数,看实际工作励磁电流是否很大于电机额定励磁电流

楼主:
共同进步,我刚才看了,r035=100,好像以前就是100,不过r019=50好像以前是40(以前没仔细看,只能用“好像”)。
关于测速发电机,我现在用EMF方式,电机带测速发电机(没坏),但
通常r001=33(速度给定),r002=46(测速发电机反馈的速度),r025=33(速度调节器给定值),r026=33(速度调节器给定)。很奇怪,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先检查电机.排除电机的原因后再看看励磁电流是不是有问题,检测一下励磁电流的大小,用万用表量!

网友E:
和EMF控制没关系。冷却风机进风量是否足够,进风滤网是否定期更换?一般来讲,调速装置无故障代码显示,表示装置运行正常。温度高到多少度?

楼主:
kalailinlin,用万用表量的话要把万用表串在励磁输出端是吧?
时间皱纹,风机没问题,虑网刚换,调速装置上是没有故障代码显示,
温度没测过,在调速器上也看不出来,用手摸着烫手,以前只是比较热而已。

网友C:
TO : 张鲲鹏
6RA70参数P102设定值是否与电机铭牌励磁电流一致??
另外见6RA70使用说明书7-9页

楼主:
共同进步,谢谢你详细的解释。
我刚才看过,p102=7.74,p100=376.6与电机铭牌一致,没有问题。
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F:
建议重新格式化一下,我以前遇到类似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E:
实践中,我曾遇到电机长期运行于130%额定电流。电机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
我习惯设置P082=1。当P082=3时,电机不运行,外壳也会发热。

网友E:
请问,从速度改为电压环后,重新做优化了吗?能真实反映电动机发热量的是温升=实际温度-环境温度.

楼主:
火热的风,你说的格式化是恢复出厂设置是不是?
时间皱纹,做过优化。温升就是比较高。
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出问题会不会发热?

楼主:
如果绕组出问题驱动器会不会报警?

网友G:
可能与电机及励磁的设置参数有关,建议对电机进行自调谐.

楼主:
自然而安,电机和励磁的参数都没动过啊!

网友G:
速度反馈与电压反馈对调速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同的.速度反馈的最终结果是让电机速度恒定在设定值上,电压反馈是让输出电压恒定在设定值上.所以,可实际测一下现在的调速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与以前的差别,看是不是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