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工求助

楼主(2006-03-20):
各位大虾好,想请教个问题,本人有台松下电工的8Z的机器,5.5K的,坏的很厉害,其中有个二极管,板子标号是D2,上面有2个红圈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管子,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如果看到实物可能知道,或找厂家.估计稳压管的可能比较大,还应该有相同的管子.找找看.在什么部位,有板子的图片?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2头小中间鼓出来的,负端有粗的红线,中间有根细红线,在板子的左上角,1块板子就这么一个,

楼主:
大虾们帮帮忙啊,那个管子是兰色的.而且外型比较大,看来电流挺大的吧.有谁知道的话,帮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这里可以帖图吗?

网友B:
VF-8Z的和VF-7F的下面的板子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我可以帮你,013575315985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整流管吧,有红线的是

网友D(2009-01-23):
华南维修中心QQ:513269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