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换相继电器的原理

楼主(2006-03-20):
有很多设备上用到相序继电器,如电梯,当相序错了时,会断开辅助接点,有谁知道它的原理吗?就是它的内部结构是怎么让它工作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可以再网上搜搜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相序测量器,原理和相序继电器应该差不多,当你的相序不正确的时候他就有输出,或者动作用来保护你的回路。

网友C:
看看下面的介绍,你就明白了 功能描述: APMR保护三相设备,主要是电机。可有效地检测电机的反相、缺相、三相不平衡和欠压。上述几种情况,除了反相,电机绕组均需要升温,这样就可能立刻或累计造成电机的损坏;反相将造成电机以反预定方向旋转,有可能损坏机械部件。 三种型号可供选择: 230V AC,380V AC和480V AC输出为SPDT继电器和LED指示,继电器串接一个马达接触器线圈,用于禁止电机启动,在故障条件下切断电机,故障消除继电器自动复位。继电器用于一个闭锁线路,使得故障清除后电机需重新启动。 当无故障,所有条件正常时LED指示为绿色,当LED为绿色时,继电器激励,如果故障产生,LED变为红色,继电器脱开,如果缺相出现在L1和L3,LED熄灭继电器脱开。

网友D:
TO:日月剑先生
1、方框(1、3、5、7、9、11)表示什么?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2、380V变压器做什么用?
3、发光二极管(LED)在那里?
因为本人是初学者,提的问题幼稚,请不要见笑。

楼主:
感谢日月剑先生把整个控制回路都画出来了,我也是看了很久才看明白,7、9、11是电源进线,1、3应该是对常闭接点了,在7、9、11相序反时,1、3接点断开,断开控制电源,变压器就是为接触器提供控制电源的,不知说的对不对?
但我和五十一老师傅一样,最想知道的是相序继电器内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E(2006-04-20):
相序继电器是根据三相电的相位来判断相序,如果相序是UVW相序继电器内的继电器吸合,如果相序有错,则相序内继电器不吸合,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