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LENZE&oc2

楼主(2006-03-20):
小机器,上电就报OC2,拆了模块后,还是报OC2,估计是检测有问题,6路静态电压都为8.2V,但不知道检测是怎么样的,特来请教,3Q

网友A:
动态电压正常吗

楼主:
它有报警,没法启动,只能量静态的,另外有时候这个故障能复位,复位后为OFF,断电后再上电,又报OC2或者OC1,

楼主:
没人知道吗?我自己先顶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怪,怪,还是怪,这样的机器都有,顶

网友B:
TO:汽水泡泡 是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A:
是运方坏了吗

网友C:
不知到是不是82系列 ?看一下33063。

楼主:
呵呵,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把光藕之间用镊子刮了一下(没维修过的机器),里面的松香清理一下,结果问题就解决了,现在运行也没问题,其实是我一个朋友提醒我的,在此谢谢他

网友A:
82系列小机器有光藕吗
汽水泡泡,你拿出来分享一下吗

楼主:
82系列驱动当然有光偶的呀,其实我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弄,把模块卸了后,查驱动也没什么异常,静态的,8点多伏吧,后来把光偶刮刮干净,没报警了,启动量驱动,是负的3伏左右,正常,然后装模块,量输出,平衡,就拖电机了,运行了1个小时没问题,估计是我运气好,没坏东西,哈哈

网友B:
TO:汽水泡泡 能留下联系电话吗?

网友D:
哪里接触不好!

楼主:
前一段忙,没上来,我的QQ是578198080,有机会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E(2007-09-21):
我这有台lenze 8244 上电也报oc2,一复位报欠压,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F(2009-11-28):
哈哈 我相信 我也试了 修好了 顶 汽水泡泡 自己也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