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药品制粒干燥机控制系统的电路及程序设计

楼主(2006-03-20):
要求:药品制粒干燥机用来将粉末状的药剂及添加剂制成洗衣粉状的小颗粒,其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引风机抽出热风,在干燥机内形成负压,使药剂和添加剂悬浮于空中呈沸腾状,干燥机出口用隔离袋隔离。出口设左右两个闸门,一般同时只打开一个闸门。经过一定时间后,隔离袋被粉末阻塞,需要启动抖动隔离袋的电磁阀,将隔离袋上的粉末抖掉。抖动左隔离袋时,右阀门关闭,左阀门打开;抖动右隔离袋时,左阀门关闭,右阀门打开。左右抖动结束后,喷嘴喷入添加剂,完成一次循环。用手动和自动两种工作方式。启动风机电机时先用星形接法运行10s,然后改为三角形接法,如果当时处于自动状态,15min后进入循环工作流程,先左抖动3min,左抖动时左闸门电磁阀一直接通,左闸门关闭,左抖动电磁阀断开3s接通2s,如此循环至3min到。左抖动结束时开始右抖动 ,其工作方式同左抖动,然后进入喷射工作状态,喷射电磁阀通电3min,最后返回左抖动步,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按下风机停止按钮,风机停转,设备停止工作。(
   设计控制电路,画出电路图,写出电路原理和电路分析。设计程序,分别设计出手动工作程序和自动工作程序。
   小弟刚接触PLC,基本上什么也不懂,希望各位前辈指导。谢谢了
   再次感谢:guchen920@163.com
   QQ:48856973

网友A:
我也在药厂工作
也许可以帮你
spzhchh@163.com
QQ:185035659

网友B:
我知道些!以前在干燥设备厂做过!
qq:56514933
XU81020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