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车同步

楼主(2006-03-20):
请教大家,行车的桥架电机该怎样调同步

网友A:
   电机转速需一致,然后是减速箱的减速比一致,需要调节的只有两侧抱闸的松紧.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对,只需调好两侧刹车的一致,就可以了。不需另外考虑“同步”的问题。

网友D:
看你是什么控制方式,如果是普通电路就如上述两位老兄所说的一样,如果是变频电路可以通过参数中的下垂功能或用编码器实现

楼主(2006-04-30):
吴兄,你说的刹车在哪儿啊,我好像没找见,它不是利用锥形转子的摩擦吗,我看有的是用能耗制动的,没有刹车

网友E:
靠刹车片刹车,两侧刹车片摩擦力基本相同即可。

网友F:
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G:
除了楼上所说外,还有一个原因:普通葫芦式行车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锥形转子制动,要是那种抓斗吊式行车则要调整转子回路所串电阻的阻值,(一般是绕线式电机)两边阻值不平衡就肯定不会同步。

网友H(2006-06-12):
同意楼上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