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UPS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06-03-20):
单位一UPS-1000无逆变,开箱发现有三块12V7AH电池,已无容量.但测电池充电电压是24V,不知是不是充电电路故障?有TIP122,MJ11032各四只.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一共到底几节电池串联?每节充满时应为13.8V左右,

楼主:
是三块电池串联,

网友A:
估计你的电池坏了,内阻增大充不进电。
打开机盖,开机测量,充满应为41V总电压,若象你说的只24V,再测量每节电池电压看是否平均,若不平均,电压越低的电池越坏,
拔掉电池正极桩头,再测脱开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否是40V(正负2V)左右,若是40V左右,电池肯定坏了;否则,将万用表500mA挡串入(带电做)若电流只有1,2十毫安,说明未充进电。
UPS一般为定压浮充电,即象你那UPS定压为41V,充满后自然无电流。
我也见过(以前山特500W)充电器不接电池充电电压偏低,接上电池就正常的,
说到现在还是没说清是电池坏还是充电器坏,请原谅。

网友B:
以我的经验,估计你的电池坏了(90%),买一个电池测量仪,单位的东西,单位买,以后还要用

网友C:
1:有三块电池,检查一下是否为串联。如果是串联电压是36V
2:更换电池,再测试。
3:检查一下充电器电压,13.6*3=40.8V

楼主:
电池确实已经坏了,有可能象唐老师说的不带电池充电电压低.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电池电压低到三十伏左右,是不是不能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