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和闭环的区别?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区别?

楼主(2006-03-20):
开环和闭环的区别?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区别?

网友A:
开环顾名思义就是环开了,没有闭起来。
闭环当然是闭起来了。

负反馈指控制效果使偏差越来越小。
正反馈就是越来越大了。

所有基本的控制类书籍都会介绍这些概念的。

网友B:
闭环就是有速度反馈信号并能自动修正输出速度。

网友C:
PID有正反馈负反馈之分,是闭环的一种,开环控制就是直接调速 了!

网友D(2009-07-14):
有反馈系统的是闭环或半闭环,而开环是没有反馈系统的……

网友E:
呵呵,还有叠加着的电压或者电流反馈呢。

电子类的书上有这些基础的东西,虽然俺也忘了。

网友F:
開閉寰好像是通過是否有反饋來定義的哈。

開環不存在反饋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