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小可以不加滤波器吗?

楼主(2006-03-20):
变频器功率小可以不加滤波器吗?有规定吗
很规定文献吗!

网友A:
我们用15KW以下的变频器一般都没加!!应该是和谐波有关,但是我也没有看到标准如何规定的

网友B:
看你其它设备有没被干扰,如果没有必要,当然可以不加,相信你的变频器也不至于干扰到其他单位去。。。
    这样的例子应该在90%以上,自己做的就不说了,记得乌鲁木齐友好锅炉房20-120KW的变频好像都没加。但发电机厂家说ABB变频好像对发电机自动检测设备有干扰,导致发电机无法实时自动启动,后来发电机和ABB供应商两家扯皮,最后我回四川了,也不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