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请教

楼主(2006-03-20):
  我手头有一套机器的程序,控制涉及到步进电机和伺服,程序我拷贝出来了,可是我是初学三菱PLC,对很多指令都不熟悉,希望高手能帮我看看程序,给解释一下程序的结构,谢谢!

网友A:
自己先找到手册研究一下。

笨!

网友:
不用看别人的程序了,
最好自己研究,比较好一些.

楼主:
这台机器是好的,前段时间被拆得个七零八落,现在老板又说产能不够得把它重新装起来。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现在我就是想把程序看明白,然后把I/O列出来接线。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三菱的PLC,现在老板要求这个星期内要完成,一方面我尽力去分析,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高手提示一下,好让我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B:
知道工艺再分析程序的话就容易多了!先把工艺弄懂,看程序对IO点,涉及到伺服和步进电机的信号没几根。一个星期时间花3到4天分析工艺,列出所有执行器件的输出,根据输出地址来分析程序。不知道你那机器咋样,指令5000步以下在一个星期搞清楚应该问题不大的,前提是工艺熟。

网友B:
发现三菱的PLC指令是很少的,不像omron、siemens那么多,看编程手册2个通宵就差不多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帮上忙的话我把程序寄过去给他,谢谢@!

网友:
   除了程序,还要设备运行的过程,如启动后如何动作,发一份给我,帮你看一看.

网友:
   我的邮箱  ghk23205@126.com

网友C:
我的邮箱:pilihuowurgj@yahoo.com.cn

网友D:
我前段时间刚做完2台用到伺服的设备,我做的是用三菱脉冲发送模组FX2N-1PG+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FX2N-40MR的PLC做的开环控制系统。不知道你的机械手用的是哪种特殊模块及组件控制的。如果你设备用的是FX2NPLC,我估计用的是FX2N-20GM的伺服定位模块2-4块。你回去确认下,要是的话把构成机械手控制系统的所有气配件和程式发到我的邮箱name_xie@163.com也许我能帮你。

楼主:
TO这
邮件已经发出,请查收

楼主:
 TO风无影:
程序及图片已经发出,请查收

网友E:
给我一份.我的邮箱sushengkui@126.com

网友F:
我们工厂有,我帮你看看。zhangdaoxiong@sohu.com

网友G:
发过来,大家帮你。chinat-z@163.com

网友H:
发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libolihongxia@mail.china.com

网友I:
给我看看,jjc09@163.com

网友J:
我看看,ldy188@126.com

网友K:
让我来熟悉一下
lijian333@pub.sz.jsinfo.net

网友L:
让我来帮你看看
xdgqs@163.com

网友M:
让我来帮你看看
jmeplql@avl.com.cn

网友N:
我使用三凌PLC多年,你可以发过来,我可以帮你看一看,至少可以帮你实际解决一点问题.
E-mail:fsqinlihua@126.com
QQ:34813995   验证码:工控

网友O:
发过来看看!
weiqiang688@163.com

网友P:
如你相信我,把程序发给我,我想我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Q:
我是做三菱的,发给我,我帮你研究一下.huangwei200467@21cn.com

网友R(2006-04-28):
你好,我是专门搞三菱的,你发到我的邮箱好了,我给你回复的QQ285346754    OP12597758@YAHOO.COM.CN

网友S:
来晚了。应该已经搞定了吧。

还可以把把程序传一份给我吗?

cdgmwzy@163.com 谢谢。

网友T:
可以把把程序传一份给我吗?

网友:
哪个系列的,也许可以帮忙哪个行业我的email:aiqung@yahoo.com.cn

网友U:
给俺也发一份

网友U:
邮箱zhao_hua57@yahoo.com.cn

网友V:
给我一份FISH_BAO@SINA.COM

网友W:
发过来zhangyingman@126.com

网友X(2008-06-23):
發個過來參考一 下  languian1985@163.com

网友Y(2008-07-23):
给我来一份,我搞三菱也有些年头了       hjg6044_cn@sina.com

网友Z:
呵呵,就是啊 ,发来啊

网友AA:
楼主,麻烦有时间也发给我一份,研究一下!谢谢  longwave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