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与RS-485的瞬态保护

楼主(2006-03-20):
感谢xiaolifeidao提供。 如图:
实际应用环境下还是存在高频瞬态干扰的可能。一般在切换大功率感性负载如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或闪电过程中都会产生幅度很高的瞬态干扰,如果不加以适当防护就会损坏RS-422或RS-485通信接口。对于这种瞬态干扰可以采用隔离或旁路的方法加以防护。  1.隔离保护方法。这种方案实际上将瞬态高压转移到隔离接口中的电隔离层上,由于隔离层的高绝缘电阻,不会产生损害性的浪涌电流,起到保护接口的作用。通常采用高频变压器、光耦等元件实现接口的电气隔离,已有器件厂商将所有这些元件集成在一片IC中,使用起来非常简便,如Maxim公司的MAX1480/MAX1490,隔离电压可达2500V。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可以承受高电压、持续时间较长的瞬态干扰,实现起来也比较容易,缺点是成本较高。  2.旁路保护方法。这种方案利用瞬态抑制元件(如TVS、MOV、气体放电管等)将危害性的瞬态能量旁路到大地,优点是成本较低,缺点是保护能力有限,只能保护一定能量以内的瞬态干扰,持续时间不能很长,而且需要有一条良好的连接大地的通道,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实际应用中是将上述两种方案结合起来灵活加以运用,如图14。在这种方法中,隔离接口对大幅度瞬态干扰进行隔离,旁路元件则保护隔离接口不被过高的瞬态电压击穿。

网友A(2006-05-12):
我想请问下RS-232与RS-485之间有什么区别!用电脑的RS-232接口跟RS-485之间通讯是否一定要用转接口!

网友B: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53505

RS-232 與 RS-485 其電氣信號不同, 且前者為單端信號, 後者為差動信號, 多有不同之處. 其間需要轉接器.

I-7520 RS-232 到 RS-485 转换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 速率:自动转换波特率, 300~115200 BPS
# 内置"自适应"芯片
# 在1个RS-485网络中无中继器,最多接256个模块
# 在1个RS-485网络中用中继器,最多接2048个模块
# 隔离电压:3000VDC 隔离在 RS-232边
# 要求使用中继器:大于4,000 英尺距离或多于256个模块

网友C(2007-08-28):
我司研发制造销售以下产品:
1、接口转换器(无源/有源光隔防雷232-422/485,工业级USB-单/多口232/485/422,75欧-120欧,232/485-光纤等);
2、串口通信(RS485中继器、4口/8口RS485集线器、2-64口多串口扩展卡、1-32口RS232/485/422-TCPIP联网服务器等);
3、网络接入(G.703-V.35/10BASE-T协议转换器与以太网桥、1口、16口机架式网桥等);
4、光纤系列(10/100/1000M光纤收发器、光端机、RS232/485/422-光纤MODEM等);
5、信号电源防雷器、串口光电隔离器等。
www.szjara.com
0755-81321588  13922831088  方小姐
jennyfang@szjara.com
QQ:350223812  MSN:jenny_fang999@hotmail.com
如需索取产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祝大家工作顺利!谢谢!

网友D(2012-04-16):
联系交流QQ542169326

网友E:
 华达佳科技致力于量测、产业电脑、自动化控制及机器视觉等领域的技术整合与创新。期望为合作伙伴提供高品质一站式服务,以及优异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公司立足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专注于工业控制、工业自动化和机器视觉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凌华签约认证代理商,代理销售IEI、NI、研华、MOXA串口卡、BASLE相机、TELI相机、CST光源、PENTAX镜头、COMPUTAR镜头等厂家相关产品。为电子制造、半导体、军工、汽车制造、医疗、电子警察、智能交通和电力等一些资深的行业用户密切合作,并成为指定供货商、合作商。

主营范围:
     工控机、BOX嵌入式无风扇计算机、一体机、工业液晶屏
     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图像采集卡、GPIB卡
     工业相机、光源、工业镜头
     图像处理软件

提供自动化控制系统、机器视觉系统解决方案!
电话:13724300709  罗聪

QQ:339178411

网友F(2012-09-27):
美国Bourns正规一级代理商  联宝数码  联系电话:0755-82197983  李先生  www.minami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