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水泵轮换运行PLC如何实现

楼主(2006-03-20):
请教各位了,现在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
4台进水泵,由液位控制。
水位<1.1米          停止所有泵运转;
1.1米<水位<1.7米    启动1台泵;
1.7米<水位<2.3米    启动2台泵;
2.3米<水位<2.9米    启动3台泵;
2.9米<水位          启动4台泵并报警;
无论开几台泵时,都要自动轮换运行的水泵,保证水泵总是处在最佳运行状态。
就是水处理厂设备控制的一个问题,做过的前辈可能都比较有经验,还请大家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8-12-26):
先由低到高分别设置4个液位,对应就是4个上面的高度,相临的两个液位做一个启保停的程序,防止由于液面波动使泵频繁启动,第4台泵和报警器联动。
至于你说的轮换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轮换的规律是什么啊?

网友B:
首先要清楚水泵是按运行次数或是运行时间什么的轮换,才好做逻辑判断

网友C:
应用:

先由低到高分别设置4个液位,对应就是4个上面的高度,相临的两个液位做一个启保停的程序,防止由于液面波动使泵频繁启动,第4台泵和报警器联动。
至于你说的轮换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轮换的规律是什么啊?

网友C:
按液位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D:
装四个液位检测,作为水泵的启动信号。至于水泵的轮换,可以对每台水泵的运行计时,并设定一个周期。

网友E:
楼主已经把控制流程都做好了 接下来编程应该不是很难了吧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控制流程,加上各个水泵的运行时间,合理安排水泵轮换工作,即运行时间最少的先运行,最多的最晚运行。并可优化组合。程序很好编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yihan.xu@alcoa.com

网友G:
曾经做过类似的,不过是三台,可自动起到,以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优先启动

网友H:
8台水泵轮换运行PLC如何实现     条件:1  我起多少台完全由我自己定  ,  8台水泵地位平等,2   定时轮换  3故障轮换 4不管开多少台都是先开运行累计时间最短的泵 ,

谁能帮我写个功能块啊     这对我来说太难老  我电话13668203037  庞    邮箱:pangqingtao@163.com   QQ93348591

谢谢!!!!!!!!

网友I:
用四组探头控制四个电机起停.

网友J:
先由低到高分别设置4个液位,对应就是4个上面的高度,相临的两个液位做一个启保停的程序,防止由于液面波动使泵频繁启动,第4台泵和报警器联动。

至于怎么轮换要看你的轮换条件是什么??

网友K(2014-08-25):
能帮忙解释一下编程思路吗,有编好的程序更好,参考一下。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4台泵,按照运行时间进行轮换,并且有几台工作由压力控制。cossxixi@163.com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L:
一台泵运行 一个输出M1  同时一个T1

二台泵运行 一个输出M2  同时一个T2

三台泵运行 一个输出M3  同时一个T3

四台泵运行 一个输出M4 同时一个T4

M1 选择那个泵 时间加到那个个泵上面  T5

M2 M3 M4 都是一样   T6 T7 T8

然后 进行T比较 小的赋值给M1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思路  望大神指导

网友M:
用链表做最好,不知道你懂不懂链表,用链表,以上回复的要求都可达到,但这要求程序员有很好的数据结构基础。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N(2015-05-11):
引用 网友K:
能帮忙解释一下编程思路吗,有编好的程序更好,参考一下。...

 你好,我也碰到同样的编程思路,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可否给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