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PLC误动作

楼主(2006-03-20):
我公司生产线用OMRON编程器,每隔大约一个月出现一次误动作,我起初怀疑是变频器干扰,后来我加了滤波器还是出现误动作,请教各位高手是啥问题.

网友A:
  你说的是一个点,还是全部?
很有可能接触不良,信号线接地.欧姆龙的我也有内似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是一个点,我用的是CS1G集中控制,分控箱里的一个信号。

网友B:
是什么输出的PLC ,我也遇到过,误动作可能是触点老化,换个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来说,这种所谓的误动作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如鹏程小鸟所说,接点老化,换个输出点.第二;现场电网的干扰.这种问题的判断可以在软件监视的情况下重要看输出的条件,尤其表现为中间点的输出线圈得电,而触点却不通等情况.常用解决办法:PLC可靠接地,加滤波,和变频器尽量隔离,将RS485通讯线分开处理等等.多看现象,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