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06-03-20):
请教高手:
    将CP1H的模拟输入转换成BCD码存储的数据存储器应该用什么指令?
    刚刚接触,感觉很迷茫,编程手册上也没有例子,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先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我问的不对呢?

网友A:
先生讲的非常精辟。
老老实实把同步位置精度搞定,速度就自然同步了。因为所有数字控制器都是恒定的采样周期(单位时间)。

网友B:
可以用BCD指令,也可以用SCL指令

网友C(2006-06-13):
通道210 211 自己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