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伺服电机运行有异响

楼主(2006-03-20):
伺服放大器是2098-DSD-HV150SE,电机是1326AB-B520E-M2。
自动Tune了一遍,电机停止时无振动啸叫。空负载运行后,发出一种尖尖的吱吱的声音,而且速度越快,声音越大,震动并不很大在正常范围内,而且我感觉这异响并不是由于震动产生的。
我尝试调整增益(位置和速度)的P值,均不见效果,然后我又换了一台同样的电机,情况依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迫切希望得到指导!

网友A:
如果不是调节产生的声音又不是机械振动,那还有两种可能:请检测系统接地,会不会在反馈环节引入噪声;另一种可能是电机工艺太差,线包发出的声音。

网友B(2006-06-01):
先让电机空负载运行,如果没问题的话观测一下电机和负载模块之间连接的中心有没有偏心.

网友C(2008-03-22):
 速度环增益调小点

网友D:
不知道AB的电机的转子有Magnet吗?是多少Pole?用什么编码器?如果编码器有U,V,W,你需要调整编码器的位置,使之与电机的U,V,W对齐。用示波器。

网友E(2008-10-24):
我用的伺服电机是富士的,电机一运行就会发出~~~吱~~~的声音,电机在转动时也会发出~~~吱~~~的声音,不知怎么回事,请老师帮忙说下?是什么回事应该怎么做.? 我用的是是富士W系列的.....

网友F(2008-12-21):
惯量比有没有?刚性太硬,把PI值调小一些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G:
建议把负载完全脱开,让伺服电机轴空载,再次上电看还有没有啸叫。可能是机械问题

网友H(2009-11-12):
惯量太大了,建议改成手动调节,然后降低惯量

网友I(2010-02-10):
都不对,请联系当地或渠道技术。

很奇怪,为什么在这里发帖子而不寻求支持?

网友J(2010-09-08):
是脱开负载吗?先脱开负载看看,有可能是轴不同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调节产生的声音又不是机械振动,那还有两种可能:请检测系统接地,会不会在反馈环节引入噪声;另一种可能是电机工艺太差,线包发出的声音。

kds是专家,一针见血----仔细检查是否高频干扰信号侵入经伺服驱动器放大后现形成高频啸叫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AB的电机的转子有Magnet吗?是多少Pole?用什么编码器?如果编码器有U,V,W,你需要调整编码器的位置,使之与电机的U,V,W对齐。用示波器。

要找初始的rotate angle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关于不知道AB的电机的转子有Magnet吗?是多少Pole?用什么编码器?如果编码器有U,V,W,你需要调整编码器的位置,使之与电机的U,V,W对齐。用示波器。

转子有MAGNET...编码器很简单的高速旋转编码器 ...SICK产的。。。。没有你说的UVW。。。。谢谢!!

网友L: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 电机装配问题。。。。我们公司有几百台这样的电机。。。。。一个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发生过!!

偏心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M:
第一伺服接地不正常,存在干扰,第二是编码器连接故障,,第三就是结构问题了,另外我觉得楼主可能还没有说清楚,设备维修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楼主只是说了几个简单问题,还有一些细节没说清楚

网友N(2011-06-14):
伺服放大器是2098-DSD-HV150SE,电机是1326AB-B520E-M2。
运行一段时间后报警E20,复位后正常运行10分钟后报警E20复位后又运行几分钟故障如此循环。问是啥原因?

网友O(2018-05-09):
学习了,各位很有用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