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关于控制卡的模拟输出?

楼主(2006-03-20):
控制卡的模拟输出是怎样和驱动器的电源配合一起控制电机的运行速度的?大概的原理给我介绍一下,我怎么都不明白。
比如驱动器的直流电源有48v,控制卡输出到驱动器的控制电压是10v,据说驱动器一般将电压变成电流,就是给电机线圈的电流吗?

欢迎大家指教,谢谢啊

网友A:
控制卡输出0-10V模拟量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这个模拟量对应到电机的转速,控制电机运转,注意,这个电压是控制转速的,不是用来做驱动电源的。

网友B:
“这个电压是控制转速的,不是用来做驱动电源的。”
这是指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
“据说驱动器一般将电压变成电流,就是给电机线圈的电流”
这是指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或电流模式。

楼主:
“驱动器工作在力矩或电流模式”继续的解释呐?
电流模式下,这个电流和驱动电源的电压,在控制电机上什么具体的关系吗?怎么个关系还是各不相关?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不像工控人问的问题,斑竹怀疑你有意引发广告啦!如果你是想学点东西的话,给你个网站,那里有直流辞赋驱动器的内部等效电路图,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http://www.a-m-c.com/

网友B:
谈不到怀疑,不过,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要如何来答,电流模式,驱动器提供给电机的电流正比于驱动器接收的信号电压,当然,电流还会受到电源功率(电压、电流)的限制。

网友C:
真的希望开新贴的朋友能定期的跟一下,反馈一些信息:论有没有切中要点?问题解决没有,是否不再关注等等,类似你的开发工作,不管成不成功,结果如何,总要结个案吧?!
    拿幅帖子往楼顶一贴,不闻不问,扬长而去;一方面浪费回贴人的时间和表情,他们还要定期的去看怎么样了;另一方面,大家发言没有了主线,漫无边际,不利于你的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