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询价

楼主(2006-03-20):
现在进口的高压或中压变频器在什么价位,例1250KW的6KV电机

网友A:
我这里现在在做的提升机,用的就是高、中压变频器。
请联系

网友B:
要四象限运行,价格高,供货时间长。有意发:anntg64640000@yahoo.com.cn  耿一夫

网友C:
首先 你要定位你上高压变频的目的,是否需要四象限运行,能量回馈 单元串联多电平的 目前不能四象限运行,如果不需要四象限运行  可以选用 比如 上海科达的
   如果需要四象限运行可以考虑电流原型的产品 比如rockwell ab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