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

楼主(2006-03-20):
请教各路武林高手:防静电的地能不能跟电源地接在一起,如果不能,区别又在那里?这两个地跟防雷的地又能不能接在一起,三者有什么关联?谢谢!

网友A:
跟防雷地应该是不能接在一起的(我观察过),我对技术不懂,呵呵~~

网友B:
防雷设施应当单独接地;防静电地和电源地在近端应当单独接地(分开),但在远端的配电盘处可以接在一起,共用接地。

网友C:
防雷设施应当单独接地;防静电地和电源地在近端应当单独接地(分开),

网友D:
1:防雷地是建筑防止雷击,保护建筑及人身,设备安全,将雷电的大电流泄到大地,所以要单独接地。且要和设备和人员有一定距离。
2:防静电地和电源地也应该单独接地(分开),电源地可接配电柜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