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地接法

楼主(2006-03-20):
请教各路武林高手:我是个学生,想弄清楚防静电的地能不能跟电源地接在一起,如果不能,区别又在那里?这两个地跟防雷的地又能不能接在一起,三者有什么关联?谢谢!

网友A:
防雷地一定要与其它地分开(雷击时会有高电压,大电流,强电场等)。
静电地可用专用引线并加接一电阻接到专用接地体的地桩上(如无条件,也可接到‘保护接地’接地体的地桩上)(因静电是慢性积累的)。
电源地说法不太恰当(不知你是不是说的电源中性线即零线)。
保护接地应用较大直径的引线引到接地体的地桩上,当设备的绝缘击穿时确保设备外壳为地电位,以防止人身触电;若漏电流很大用较大直径的引线也不致被烧而保护电器动作(如空开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