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笔记本连接

楼主(2006-03-20):
新买一台笔记本,买的时候没太注意,笔记本没带串口。后来因编程需要,要使用串口,就去市场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的电缆。以为这样就行了,可是最近与三菱PLC连接的时候无论怎样都连接不了,提示通信错误。
我用的PLC是三菱FX2N的,好像没有USB的编程电缆,而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没有串口了。不知道哪位大虾有好办法,教教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A:
买根USB接口的编程电缆USB SC-09
http://shop33436985.taobao.com

网友B:
换根USB转串口线,并将驱动程序拷进去,并非所有的线都能用.COM口要设定好

网友C:
可以选用PC卡转232电缆

网友D:
COM埠的通信波段和位置有设定好吗?
质量差的转接线也不行的.

网友E:
我用PC卡很好用

网友F:
呵呵和我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今天我的FX1N和我的笔记本通信不了,一开始不管我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的,装驱动还是换串口,都不行,后来我把电脑关机了,机器也关了,我又从COM1-----COM10一一的试过,只有到OM5才有用.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软件问题换CX-P就行

网友H:
USB转串口,不过不稳定,时好时不好,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I:
USB转串口,不是很稳定,时好时不好,是转换电路问题。
选用PC卡转232电缆。本人只有两套。试过mitsubishi fx ,a,q,mr-j2s,proface,adp pws,omron c2000h,nais fp0,都没有问题啊。
xdgqs@163.com

网友J:
TO 袁超:
    CX-P是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GX才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网友K(2006-11-17):
w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和欧姆龙的可以联上,和三菱的就不行了。何故啊??????。

网友L:
又让我长见识了
呵呵!

网友M: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可能要大师们才有好办法

网友N(2008-08-11):
三菱GXDEVELOPER8。34以上版本的PLC软件为何笔记电脑上安装好软件后开机总是出现初始化错误?而GXDEVELOPER7。0都好用?谢谢哪位老师给我指点!

网友O:
新手  学点知识····

网友P(2008-10-20):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连接器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DEVILBISS-JGX-502喷漆枪
三菱AQ 欧姆龙C200H低价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阿里旺旺号:monkeywork

网友Q:
我也是同样问题,至今未解决。但我也可以与FX系列PLC通讯,与A系列PLC无法通讯。如果你不能与FX通讯,可能有如下原因:

1、USB-RS232驱动程序是否安装正确,如果安装正确,可以在设备管理中看到被转换成第几个COM口;

2、GX软件中要设置相应的COM口和波特率;

3、USB转换实在太烂,换一条吧。

网友R:
买个阿高斯或贝贝龙的窜口卡就好了

网友S:
我感觉用USB-RS232的数据线比较好些,最好别转接

网友T:
我用贝贝龙的好用,今天买来一根USB-PPI的S7-200的线,驱动是CP1202也不特殊,9600速率正常,用我原来的20元的USB转232线加PC-PPI也可以用,小个一样。但是用USB转232的线加SC-09线就连不上FX0的三菱。----波特率,串口号多试过也没用

?

网友T:
小个一样===效果一样

网友U:
有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

网友V:
YES!!我就刚买了一条,也是时好时坏的,关机后再开机就行了!

网友S:
有usb的RS232

?

网友W:
我用usb-rs232转接还可以.

网友X: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Y:
要买质量好写的转换电缆,不然有的控制器可以,有的不可以,很麻烦

网友P: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编程电缆 连接器 2000多种配件
三菱AQ 欧姆龙C200H/西门子PROFIBUS配件 专供货经销商
新产品USB延长收发器(信号可以到达50-100M)
USB-SC-09 RS422/USB转换器PLC锂电池GT11-50BAT 三菱GT11系列用锂电池 带插头FX3U PLC用锂电池 带插头AFPX-BATT松下FP-X系列PLC用备份锂电池 MR-J3BAT 三菱MR-J3伺服锂电池JZSP-BAT01 YASKAWA SIGAMA-2系列交流伺服用锂电池带插头 F2-40BL三菱F1/F2/FX2 PLC用锂电池(MAXELL ER6C) 带插头A6BAT 三菱ANS PLC用锂电池(Mitsubashi330V/3.6V) 带插头MR-BAT 三菱伺服用锂电池(MitsubashiR17330v/3.6V) 带插头 PM-20BL 三菱F940用锂电池(MAXELL ER3) 带插头 Q6BAT 三菱QNS PLC用锂电池(Mitsubashi CR17335SE-R/3V) 带插头 Q2MEM-BAT 三菱QNS Q2MEM-1MBS 用锂电池 CS1W-BAT01 OMRON CP1H/CS1/CJ1/ NT631 PLC用锂电池带插头 3G2A9-BAT08 OMRON CQM1 / C60P PLC用锂电池(MAXELL ER17/33) 带插头 C200H-BAT09 OMRON C200H PLC用锂电池 (SANYO CR17335SE) 带插头PM2A-BAT01 OMRON CPM2A/CQM1H PLC用锂电池 (TOSHIBA ER3V/3.6V) 带插头FBT030A FUJI NB2 PLC用锂电池(TOSHIBA ER3V/3.6V) 带插头FBT020A FUJI MICREX-F PLC用锂电池(TOSHIBA ER3V/3.6V) 带插头 BR-2/3A松下FP3系列PLC用锂电池(Pansonic BR-2/3A) 带插头 BR-2 松下FP1系列PLC用锂电池(代用品) 带插头 LIBAT-H 日立H2000 PLC/ LG PLC用锂电池(ER17/33) 带插头BBCV2永宏FACON PLC用锂电池(SANYO CR14250SE) 带插头6ES7 971-1AA00-0AA0 西门子S7-300 PLC用锂电池(LS14250C) 带插头SL-750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无插头 SL-360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无插头 SL-770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无插头 6ES5 980-0MA11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6ES5 980-0AE11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6ES5 980-0AA21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6EW1000-7AA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6EW1001-0AA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DVOP 2060 PANASONIC 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用锂电池带插头 ER6C (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6 (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17/33 (2/3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17/50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10/28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3 (1/2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3S(1/2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CR14250SE 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无插头CR14500SE 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无插头CR17335SE 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无插头CR17450SE 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无插头CR12600SE 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无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