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了,急!!!

楼主(2006-03-20):
我车间一块拉坯速度显示仪总是示值不稳定,断电后一会儿再送电就好,但十几分钟后又不对了,拆下后只给电源不给信号也是如此,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大哥.型号:MK-200,生产厂商:承德华联工控集团.

网友A:
请检测一下电源电压在出问题时稳不稳定,有没零件发热异常,电源端子重新加锡.

网友B:
电源的电容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