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变频到底有多少节能?

楼主(2006-03-20):
     本人闲着无事,决定弄个试验台来证明变频器是否节能......在应用中有不少问题,请节能高手给指点......
      现在用一台欧姆龙(单相300W),电灯3只(100W/只)三角形接法,进线(输入端)装两只2A的电流表和一只电压表.....输出有装三只2A的电流表和三只电压表......
     通电实验:电流是0.5A,电压是228V.
     运行实验:50HZ运行:输入电流是1.36A,输出电流是0.8A,电压是234V(波形是方波).亮度为一般.
    直接通电试验:  电压是228V,三个灯并联,电流是1.5A,亮度高...
 结论是:工频用电是1.5A-变频总用电1.36=节省0.14A
        节省0.14A除以工频用电1.5A=9.33%节省率.
  以上的结果是否正确请高手给指点.
  另:以上是开始的一部分,现在正在改一RKC表来控制变频模拟恒压供水和智能风机工作节能效果如何.....

网友A:
最好有个图。单相供电还是三相供电,看的有点糊涂?而且普通的电流表,电压表测试应该是不准确的!!

楼主:
    单相电,电压表和电流表都用数字和指针都试了,没有误差应该准确的....

网友A:
我认为这样得出来的结论意义不是很大。用了变频器的能耗应该比工频增加,而不是减少,变频器节能也并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B:
这个试验根本没有意义,新三毛对节电的意义理解错了,我比较支持曹大平的观点,根据能量不灭定理,只能是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大,用灯泡是根本测不出来的,变频器节能是指按设备对能量的需求的变化自动改变能量的输出,节约的电能是电机恒功率运行时多出设备所需的部分,驱动恒功率的灯泡是不会节能的。

网友A:
呵呵,楼上真正领悟了节能的内涵,节能实际上是对于负载来说的,就是说负载允许在某些时候降低所耗功率时,变频器才会节能,运行在额定状态的负载是不会节能的。

网友A:
变频器节能的实质:工频以下是恒转矩的,只有速度下降,才可能节能。P=T×n,T是转矩,n是转速。
对于风机类负载,转速下降时,负载阻力矩也会减小(风的流速降低),所以比较有节能潜力。
不管中间有多少传动环节,都不会节能,需要看的是负载需要的功率,也就是转矩和转速。传动环节增多,功率损坏会增加。

在工频用变频器消耗的电能更多,变频器自身消耗能量不说,输出的谐波会增加电机的损耗。

网友C:
变频真正节能是在减少系统浪费的能量,如翻板,阀门小开度,及电机转速快等

楼主:
    我也正在努力弄清楚它......明天把变频改成2.2KW带电机看看,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D:
如果负载在工频状态下所做的功(能量)没有被浪费,而且采用变频也需要这么多能量,那么变频器将不可能节省电!!!

网友E:
支持《曹大平》和《变频器》的观点。
不要盲目相信一些商人的误导宣传。不要以为“只要用了变频器就可以节能。”

网友F:
风机在工频下节能空间很大

网友G:
变频器节能与否要看设备是否有节能的空间.如果要求电机全速运行, 那用什么都不可能产生节能.变频器节能是在需要调速(或调其他的比如风量、流量等)可以减少减速环节,直接降低电机的转速,降低了电机的功耗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楼主:
    我也不相信相信一些商人的误导宣传的,我也不是卖变频的,但是我这里经常收到变频节能宣传资料,有人到我公司搞演示,在电机前加个电表,装变频与不装变频,结果电表读数相差非常大,对方称之为所谓的节能........就连我们老板也相信了,但是我不信,也拿不出理由,所以决定搞个试验来证明是真是假.....

网友G:
仔细看了一下你的试验方案,试一下:三个灯星接,直接通入380V,测量电流,通过变频器,测量电流.我发现你的试验3个灯接法不一样.

网友H:
可能是变频器50HZ运行时输出电压没有输入电压大时才有这样,但这所谓的节能是以降低灯泡亮度的结果。

楼主:
    怎么能把CAD图发上来呢,在这里发原理图,需要什么格式呀....

网友I:
    我是学电光源的,顺便说两句,衡量灯泡每秒输出光量多少的指标是光通量。单位是lm(流明),一支100瓦灯泡在1200流明左右,这是灯泡的一个重要指标,(意义好似是光功率)。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输入电功率p,两者相除就是光效率,即光效率=lm/p,这是衡量一个光源器件多少电能转换多少光能的指标,也是历年光源界技术业者追求的指标。
     因此,就灯泡节能我有两种观点
一,输入功率一定,让光通量增加,那除非将灯丝的温度提高,而在输入功率一定的情况下想通过在电源和灯泡之间加一个设备来完成那是不可能的
二,根据需要调解输入的功率,比如说路灯管理部门可根据天色逐渐变黑的过程来调节路灯输入功率逐渐变大,同时也根据行人多少调节功率,也能达到省电的目的,其实变频节能是不是第二种观点呢
     光通量测量要有一套设备,有兴趣和我联系0311 83919468

网友I:
   没事在罗索两句,介绍两个光的两个参数,一个是光亮度,一个光是照度。
    亮度:光源表面的明亮程度指标
    照度:指被照物体表面得到光量的数量
    举个例子,我们北方都用暖气取暖,设想一下两个相同的房间,一间放一个电暖气,暖气的温度在75度;另一间放三组大小相同水暖气,暖气温度在60度,结果是电暖不如水暖的房间温度高,
   结论是:电暖气的温度高,水暖的热量大,房间的效果不一
    推理:我们可以把温度看成是光的亮度,把热量看成是光的光通量,把房间看成被照物体,这便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妥之处请朋友指正

网友J:
To 新三毛
    看了你的“试验变频到底有多少节能?”的帖子后,仔细推敲,看试验结论是否正确?“通电实验:电流是0.5A,电压是228V.”这是将100W的灯泡接到228V的交流电压上测的电流为0.5A,每个灯泡的耗电功率为114W。
    “运行实验:50HZ运行:输入电流是1.36A,输出电流是0.8A,电压是234V(波形是方波).亮度为一般”这个试验的所测电流数据就只得推敲,你灯泡还是原来上述所用的灯泡,但是灯泡是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上,他接的不是234V 的正玄波,而是PWM调制波,也就是脉宽不等的方波,他的等效电压实际上是234V,如果是正玄波的话,理论计算电流因为0.5÷228×234=0.513(A)才对,为什么测方波是0.8A呢?我想可能你所用的电流表在测正玄波和方波时,存在误差,其值为0.8-0.513=0.387A。
    那么,对于输入电流的1.36A的读数,其误差更值得推敲,就你所作试验来说,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波形实际上是脉冲波形,正玄波的波形头上的一部分,其幅值与234V有关,方波的幅值越大,输入的脉冲幅值越小。该波形的平均值和有效值之比为0.64359,(其值是通过Excel计算而得),而你用的电流表估计是测常规的正玄波的平均值在除与0.9这个系数得的读数。正确的读数应该为1.36×0.9÷0.64359=1.9(A)
[b]可见单相交流电源给变频器的输入功率为228×1.9=433.2(W)。
变频器给所接三个灯泡的功率为3×234×0.513=360(W)
变频器损耗功率为变频器带灯泡的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之差,其值为433.2-360=73(W)。
我相信变频器节电多少从上面分析的数据可得出一个结果了。

网友K:
变频器接灯泡不会节电.这种负载用变频器节不了电.好象用高频可提高发热发光效果,但要多少赫兹以上没试验过.

楼主:
公式与实际数据关系,难以说服.......
 电机试验:变频器为300W(220V),电机(三相220V),通电试机:
  1.运行10HZ时电流:输入是0.41A,输出是0.26A
  2.运行20HZ时电流:输入是0.72A,输出是0.45A
  3.运行30HZ时电流:输入是0.97A,输出是0.61A
  5.运行40HZ时电流:输入是1.20A,输出是0.75A
  6.运行50HZ时电流:输入是1.39A,输出是0.84A
由此可见:变频器不但不节能,反而耗能,变频器应该是个智能调速器....我的看法对吗?高手指点....

网友J:
这种试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最好在这种试验的基础上,在市电和变频器之间加电度表,并且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也同时加电度表,通电较长一段时间,同时计量变频器输入电度表和输出电度表的用电量,这样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L:
变频节能主要是相对来说的,拿恒压供水来说吧,用户在用水高峰时一般集中在一个时段,之时水泵变频就满足不了需要,变频就要在50HZ工作,这个时候变频达不到节能的效果。 当用户在用水低峰时,变频自动调节到50HZ以下工作,这时候才能使变频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K:
你的整个指导思想都是错的,你把变频器理解成了节电器。灯泡这种负载能用变频器这么节电么?你的知识不对。

网友K:
有一种高频灯,发光效率比普通灯高很多。

网友I:
灯泡的光效是10,高频灯的光效是50,高频灯是由高频镇流器和灯管组成,高频镇流器是一个不可调频律的变频器,10k-20k hz
如此说来变频器不就能节电了吗?

楼主:
     今天模拟变频恒压供水试验,用三垦IHF-2.2KW加电接点压力表,满压是0.5MPA时变频是待机,水压在0.3MPA时变频器运行40HZ(这时效率非常低),水压在0.1,变频运行50HZ ,如此反复工作,用电流表看其电流波动非常大,没有装电表不知道是否有节能的余地????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应该是具有DC0-10V模拟电压输出(滑线电位器原理)的压力表吧,要不变频器怎么知道水压是多大?
    应该有节能空间,将变频器唤醒频率及参考值等相关参数调节一下,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效率很低时就不要让变频器启动。

网友M:
很受启法!谢谢!

网友B:
节能应当是把过去浪费的能量通过变频后节省了下来,并不是用上变频器他就会节能

网友N:
变频真正节能是在减少系统浪费的能量,如风门,阀门小开度等,可以全开风门,阀门而降低运行频率从而节能。

网友K:
对发光发热负载,高频是可节能的,所以许多发光发热负载都是高频的,有高频灯,高频加热设备。
新三毛对变频器一知半解,变频恒压供水要用到PID功能,有模拟输出的压力表,而不是开关量。

网友O:
本人之见,变频器本身是费电的器件。是否节能是看你的系统有没有无用功率,无用功率是否大于变频器的热功率。让变频器把这部份无用功砍掉,并不是所有的无用功都能砍掉的,视系统工况!

网友P:
变频器==调速(或调其他的比如风量、流量等)可以减少减速环节,直接降低电机的转速,降低了电机的功耗而达到节能
变频器==工频运行==大脑出了问题?

网友Q:
能量是守衡的。

网友R(2006-06-07):
我厂用一台安川变频器拖动215KW罗茨风机,平均节能45%。未用变频器前风机全速运行,电流250A,用变频器后运行频率在30--35Hz之间,电流90--160A,

楼主:
   我不太了解变频是否节能,用一台55KW变频在搅拌机试了,不用变频时运行(正常工作)电流是100A ,用变频(45HZ)电流是120A,40HZ时电流140A,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