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字式交流伺服马达转数问题

楼主(2006-03-20):
三菱(SJ-PF7.5-01F)数字式交流伺服主轴马达,用(MDS-B-SPJ2-75)伺服驱动,额定转数是6000转,问能否通过伺服参数的调整达到8000转?

网友A:
一般来说,伺服除额定转速以外,还会标出最大转速,只要在这个速度以下,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