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楼主(2006-03-20):
遇到两台台湾的设备,电机要求220v 三相输入,怎么办?

网友A:
单相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楼主:
价格高吗?

网友B:
电机多大?电机接法不可转换吗?像楼上所说的单相变频功率一般都在2.2KW以下.

网友A:
多大功率?我用过施耐德0.35KW的,才1300¥

网友C:
1、单相变频器: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2、电机不要采用默认的Y型接法,而要改为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