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的启动按钮要按3秒钟?

楼主(2006-03-20):
施奈德ATV38HD64N4X变频器按中文说明书上的进线接触器线路图连接,发现按动启动按钮后不能自保,要等2-4秒后变频器充电工作后才能自保,怎样解决?加一时间继电器?还是要工人按3秒启动按钮?

网友A:
你确认所有设计、接线都正确吗?
如果正确,对于加装进线接触器后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属于变频器质量问题,你应当联系供应商,或者没有非常必要就不加装进线接触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老菜鸟,接线完全按照施奈德说明书进线接触器图纸接线,不会有错,几台机子都是这样,正在和供应商联系解决,估计是设计问题,希望懂施奈德大侠给一个完美的解释.

楼主:
请问有没有施奈德的工作人员?能不能给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网友B:
我不是施奈德的 说说自己的见解 你说的现象是变频器在上电完全后才对运行信号有效 那么你应该在变频器上电的瞬间就给变频器运行命令了 如果这样 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多变频器都是这样的 不过好多变频器对这样的现象都采取了应对措施----在有这样功能的变频器里设置"停电再启动"功能有效

网友C:
那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请你按照变频器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to 正确
你的变频器的进线接触器的控制电路接触器自保触头是通过和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R1A和R1C相串然后才和启动按钮常开向并联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全是遵造说明书来接线的,接线完全正确。难怪要出现你说的现象,我分析是当变频器上电后,只有等2-4秒后变频器充电工作后,输出继电器R1A和R1C才能闭合,这样你不得不按这讨厌的2-3秒钟了,我查了一下说明书,没有找到关于输出继电器R1A和R1C的相关参数的设置说明,也许我没有找到。你找供应商是对的。

网友E:
我没用过这种东西
不过老外确实有这种习惯
他们的解释是避免误操作
呵呵
这个会不会也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