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OC1

楼主(2006-03-20):
三菱一运行就OC1就是修不好,换了运放,查其它的都好的,还是不行,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2007-06-30):
检查光耦。

网友B:
还要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C:
重点是驱动部分,模块也要检测好.

网友D(2011-07-18):
检测电路故障,3120也能引起OC,一般是模块坏造成的。

网友E(2012-03-30):
霍尔传感器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