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讨论

楼主(2006-03-20):
各位,目前市场上逆变电源的分类有
1)按照逆变电路原理:工频型、高频型
2)按输出波形:纯正弦波、修正正弦波(阶梯波)、方波
3)电压源型和电流源型
请各路英豪讨论各类逆变电源优缺点,以学习了解!

网友A:
1:逆变电源是将直流变为交流的电源
   高频电源在工作频率一般为30KHZ,有反馈电路,可跟踪波形。
2:按输出波形:纯正弦波,为净化电源,可使交流工作波形接近于市电。

网友B:
我认为逆变主要是用于逆变充电,把直流电压变成交流电压,然后经过升压或降压再整流给储能器充电。

网友C:
我需要制作一个三相500Hz,线电压有效值26V+ -1V,的逆变电源,请问要注意些什么?我不是做电源的,没有经验,请各位前辈给以指点。

网友D:
欢迎加入群:23136079
一起讨论工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