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改I/O点

楼主(2006-03-20):
S7-414的SM板的一点有问题,我想改到备用点。但我对程序不了解,这是老外编的一个堆垛机的程序,挺复杂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找出程序中所有需要修改的这个点 ,另外不知道加密了没有。如何才能知道是否加密,如何结密。特急。错误点影响生产

网友A:
使用替换命令就可以,如果没有程序备份,试着上载;
1、 可以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免费电话:800-810-4288;座机:010-64719990
2、 给我来信,或许我可以帮助你,loden29@163.com

网友B:
如果没有密码,可以上载,只需要通过交叉索引表,找到所有的故障的I/O点位置,进行改动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指点。我已经离线改过来了,我下一步把输入线改过来后,是不是还要把这个点对应的块下载到PLC里,是否会自动覆盖。期盼你的回复。再次感谢!

楼主:
我刚查资料,看到里面说到源文件,说改点 要用到rewire,什么意思, 我在程序块文件夹里用替换命令不行吗,源文件和程序块文件有什么区别,我发觉我真的是一个菜鸟,什么都不会

楼主:
今天我把上面的 问题搞清楚了,概念搞错了。感谢二位的帮助。刚入门,以后还要靠大家指点

楼主:
多谢,wanghere,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