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s7-200如何在较短的单位时间内测量较低转速(脉冲)

楼主(2006-03-20):
(无正文)

网友A:
S7-200有高速计数功能,看看S7-200系统手册

楼主:
loden:
设备速度的传感器频率低,采样时间又短,如何测准?

网友B:
如果每转输出n个脉冲:
1、可以通过计数在T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再转换得到速度
2、利用中断测脉冲周期
测速时间与脉冲周期有关
也可以用模拟输出的测速机构,测速时间/精度与机构响应速度/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