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应用

楼主(2006-03-20):
请问滤波器是做什么用的?应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A:
滤波器是信号传输中经常要用到的一种频率选择电器件。对有用的信号(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也叫有用带宽)它的阻值很小,使该频带内的信号顺利通过;对有用频带以外的信号其阻值很大,不让其通过,将其衰耗掉。
  在载波机、调制解调器等电路中经常用到。

网友A:
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使频道内的有用信号顺畅通过,非滤波器频道内的信号不能通过(使其衰耗掉),这种带有一定频道的、选择频道内信号通过的(选择信号频率,一部分畅通,其余截止)电器件称为滤波器。
    滤波器多用在载波电路、调制解调器等电路中。

楼主:
那么工业上都是一些什么企业可用到,做什么产品的?
谢谢!

网友A:
    滤波器在通讯设备(电信部门)、自动化控制设备上(工业生产部门)用的比较多一些。在电信号的传输过程中,它起到信号选择的作用,通过有用波段的信号,滤除无用波段的信号,顾名思义,这种器件叫滤波器。它的产品就是它输出的“信号”。

网友B:
以前学过!不过也很久没有去看过!好象是一种放大器之类的电路中间电器元件!

网友C(2007-04-16):
北京惠博顿电子专业制作滤波器,需要资料可以munday1107@163.com

网友D:
我们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有用到, 当步进电机转动的频率接近他的共振频率时, 电流变大,发热量剧增,极易烧毁,

就加一个滤波器把共振频率的信号拦住,其它的都放过,这种好像教陷波滤波器,其他的还有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 到google搜索一下,会有很多的

网友C:
对谐振了阻抗为零,电流会很多。所以要避免!

网友E(2008-06-12):
你好 : 电抗器、滤波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 人:田茂伟 手 机:15000456181 联系电话:021-51111727*605 传 真:021-51111883*608 有需要请联系,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以厂价最低价销售!

网友F:
从通频带特性分,可分为;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

带通滤波就是让谐振的频率范围内的成分通过滤波器;

带阻滤波就是阻止谐振频率范围的分量通过。

滤波器有很多种类,用途很广,通信、工控、军事、航空 等,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电路都有滤波器,(怎么?你不同意我的说法么?请问;你的电路要供电不?用的是直流的电源吧?那就肯定有滤波 :P )。

在高频电路、中频、低频都有应用,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离不开它。

有时在测量仪表的信号受到干扰时,你也可以自己制作个简单的滤波器来消除干扰。........

有时间的,好好和大家聊聊  我的技术群 52877400

网友F:
并不是简单的谐振不谐振的,谐振还分 并联和串联呢; 串联时谐振阻抗最低,并联时谐振阻抗最高了。

网友G:
偶在找电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