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concept进行connect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6-03-21):
求助,我刚接触plc,我用的是施奈德modicon系列,在connect连接下位程序时出现故障,英文提示大意是控制器已经被记录到另外一个程序板上.错误代码OL9-1509,请各位大虾指教,小明明这相有礼了.

网友A:
你将CPU机架重新上电后,再连接看看!

网友B: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一种是,重新启动你的PL7,要结束你的PL7的所有进程,用任务管理器结束,实在不行,重起操作系统,还有一种办法是用XWAY DRIVER MANAGER 里面的XWAY TEXT方法连接以后,再中断。

楼主:
今天上午把问题解决了.先谢谢两位大虾给我的建议.我的处理方法是将plc程序清空,然后将NOE地址改成MAG地址,重新下传.然后再将plc中配置的NOE地址改回来.最后问题搞定.这种办法可能繁琐.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上次连接plc后,没有按正常操作顺序将plc断开.今后在操作中得注意了.

网友C:
其实把PLC断电后重启就OK了

网友D:
三楼的老大怎么扯到PL7上去了?晕菜了吧!

网友E(2006-06-19):
还有其他办法么?在不用停电和停止PLC运行的情况下,小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为保证生产不能停电,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办法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F:
没有其他的办法, ‘小明明’自己的方法是唯一的解决途径,这是因为Concept 软件本身的BUG ,在unity pro 下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2006-07-30):
OL9-1509 的错误信息能查到吗? 具体的信息是什麽?
为甚麽说它是CONCEPT的内部BUG??
那位兄弟给回答一下??

网友H: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如下:
用IE打开NOE自己提供的见面,大概的IP地址是HTTP://<NOE模块的IP地址>,然后清掉一个什么记录,就行了。
断电重启是没有用的。
因为是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后来无意中搞好的,所以也不太记得清是哪个记录了,但好在能让你清的记录不多,试一下就好。

网友I:
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J(2009-02-27):
我今天也遇到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