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USB转COM(232)同HMI问题!

楼主(2006-03-21):
高手请赐教:
请问谁用过USB转COM(232)同SIEMENS HMI通讯成功过!
请问用的什么牌子的USB转COM(232)!1
等待高手的参与!!!!!!!!!

网友A:
我曾经在笔记本上用过USB转COM,但是在XP系统下与西门子的PLC无法连接(即使加了西门子自己的延时程序),只有在98系统下才能正常通讯,至于牌子好象就是从电脑成随便买的,只要100元左右

网友B:
电脑里的设置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C:
市场上有买的,50左右吧.我买了一条,用1.1驱动程序.有事可以用有时不可以用后来我换了2.0的驱动程序,就可以用了,驱动程序我以上传了,你看看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