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选单芯线好还是选多芯好?

楼主(2006-03-21):
有一台250KW的电机,电流约500A.给它供电的电缆是单芯线好还是选多芯好?我看了一些电缆样本,多芯的(3+1或3+2)240平方的载流量就只有三百七八十安左右。单芯的240平方的载流量也只有四百七十多安(这些电缆面积不是国标)。莫非250KW的电机要选300平方的单芯电缆?望同行指教。

网友A:
多芯的好

楼主:
楼上能说说理由吗?
但是单芯的散热比多芯的好啊。

网友B:
用一根多芯电缆,当成一根单芯的用,楼主认为如何?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呢?

网友C:
可以同时用两根240多芯的电缆,就了可以达到要求了。单根的电缆比较硬,用的时候不太方便

网友D:
选用电缆的时候还要考虑安装的时候是否方便。多芯电缆好敷设,但是容量没有单芯的大。

网友E:
看你想省钱还是想图方便.省钱就用单芯,方便就用多芯.

网友F:
   多芯好.易于管理.近铁磁物质时.少或无损耗.

楼主:
但是250KW的电机用多芯的240平方是否足够呢?

网友F:
线路如果过长过百M..是我的话我就再升一级...

网友F:
选国标足尺线呵.那个胶也有好赖的...

网友G:
用300平方的你打算怎么接线,把电机接线盒拆掉不用?300平方是个什么概念?哥们我服你了,选线的方法不对.

网友H:
但是单芯的散热比多芯的好

网友I:
用一根多芯电缆,当成一根单芯的用)),我记得规定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大电流,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

楼主:
 彦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21 22:18:00
    用300平方的你打算怎么接线,把电机接线盒拆掉不用?300平方是个什么概念?哥们我服你了,选线的方法不对.

那该怎么选呢

楼主:
我准备每根相线都用单芯的240平方。也就是说用3根都是240平方的线接到电机上。不知这样行不?

网友J:
可以同时用两根240多芯的电缆

网友K:
吴刚:
    用一根多芯电缆,当成一根单芯的用,楼主认为如何
  严重反对!电缆是绝对不能这样用的,原因是发热,最后同一根电缆几芯粘在一起,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理论上我也解释不太清楚。一根240的电缆载流量的却小了点,如果电缆长的话,建议用两根185的四芯电缆并,短的话,150的也凑合。

网友I:
原理大家可以分析通电导体周围的磁场.

楼主:
电缆长度在50m左右。现在我考虑的是电缆载流量的问题。
哪位有没有电缆载流量的相关标准?

网友I:
问一下,什么负载?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L:
250KW电机应该在400A左右吧,我记得ABB的电机还不到400,240的电缆肯定够了(你不要告诉我是铝芯的啊),当然矩离不要太长不然线省不大,对于长期运行的设备加大两级布线更经济。

网友B:
昨天注意了一下,我厂250KW电机,Y355L2-6,采用两根120mm四芯电缆。并接。额定电流466A。自藕降压启动。电缆长度在15m左右。供参考。
TO:金牌电工:也许不是从电缆本身的发热来考虑吧?我见过630KVA变的二次侧就是用三根185的四芯电缆分别来做一相母线连接到电柜母排上,好像没有发热的迹象?
版主说的“原理大家可以分析通电导体周围的磁场”.我认为有点道理,单根电线穿金属管的话,好像规定电流不能超过25A,否则会因为涡流的缘故导致发热。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请各位指正,谢谢啊……

网友K:
TO:金牌电工:也许不是从电缆本身的发热来考虑吧?我见过630KVA变的二次侧就是用三根185的四芯电缆分别来做一相母线连接到电柜母排上,好像没有发热的迹象?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所看到的施工单位电工就是外行,可能正是他们的错误误导了你,现在不发热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也许只是负载轻或电缆裕度较大的原因,长期额定负载或超载的话,电缆绝对短寿。
我也见过变压器低压侧引至低压柜用一根三芯电缆当一相用的,后来电缆严重发热,全粘在了一起,用电工刀都剥不开,最后是用菜刀劈开的。呵呵!
你所说的涡流 也是导致电缆发热的原因了,电缆穿管和盘成圈都会导致发热,严重的会爆炸。

楼主: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23 9:24:00
    问一下,什么负载?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

电机负载,250KW 380V 额定电流约500A

我也在电缆样本上见过,单芯电缆不能敷设于磁性管路中。但我单位的电缆走的是电缆桥架,不知道单芯电缆放在桥架里会不会因为涡流而发热?

楼主:
刚才去车间看了一下,电缆有一段要穿过管子,但管子是塑料的。
单芯电缆穿在塑料管里会不会产生涡流呢?

网友K:
走电缆架不会产生涡流的,只有在闭合的导磁材料中才会形成回路,但要注意电缆间应保持一定间隙,以利散热。穿塑料管不会产生涡流,三相四线的四芯电缆穿同一管子也不会产生涡流,只有每相分别穿不同的钢管才会产生涡流。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电工基础没学好,让专家们去分析吧。 其实防止涡流的的措施只要大家留意一下,在设备上能看到很多,尤其是高压设备。 回到多芯电缆当一相用的问题上,以120mm^2为例,如果可以的话,厂家何不直接生产出360mm^2的电缆,而要去浪费这么多的绝缘材料,当然是对低压电缆而言,高压电缆绝缘较难处理,这么大的电流一般都用裸线了。 再问下接线的(我们是同行,呵呵):你们电机是怎么启动的?直接启动的话建议电缆用大点的。

楼主:
那我把五根单芯电缆穿在同一个铁管中,会不会产生涡流呢?

因为设备的原因,电机是用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K:
五根单芯电缆都是240的?那得多粗的钢管啊?干吗要用五根啊?
你穿塑料管不就行了?如果你一定要穿在一根特大号钢管里,建议用割枪在管子上割一道槽,以隔断磁路。

网友K:
说到3+2的电缆还真没用过,是还有一根零线和地线吗?零线和地线截面谁大谁小?对用过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菜了是吧?

网友M:
240千瓦用240平方足够

网友I:
 问一下,什么负载?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
负载是什么设备.电流是正常运行时的电流.
240的一般没问题.可以再减.是什么企业?连续还是间断?...请仔细说.

楼主:
我说的是用3根单芯240平方作相线,用2根单芯120平方作零线和地线。
不就是五根吗?

to毕庆民:
  是电机负载,正常运行时电流约500A,不是连续运行,一般可能连续运行七八个小时就停下来。也就可能一个月用七八个小时吧

网友K:
请问毕工:240的载流量是多少?再减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N:
我有点害怕将这样的多股线接到电机接线盒里,记得有次接240的线到接线盒,因为接线盒空间排布不是最佳状态,差点没把我搞死。。。

网友O:
我想,用240平方足够的

网友P:
涡流?电流在闭合的导磁材料中,形成环流回路才能出现涡流。如:L线从铁管中穿过到负载,而N线从管外到负载,就会产生涡流,若这铁管顺导线方向开了一条缝,则不是闭合的,就不存在涡流。而三相四线都穿过铁管,就不构成环流,则不存在涡流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彦和在 2006-3-21 22:18:00 发表的内容:
  用300平方的你打算怎么接线,把电机接线盒拆掉不用?300平方是个什么概念?哥们我服你了,选线的方法不对.
--------------------------------------------------------------------------------------------
    引入线不方便..近机处用空开做个过渡...

楼主:
240平方的电缆接到电机里是不好接。但是也不能选得太小了啊。不然长期运行时电缆发热怎么办??

网友Q:
150平方都够了,当然适当先大些更好,也要看电缆线多长,如果超过50米,要先截面积大一些,电缆先多芯的好,单芯的在通电时会产生“趋表效应”,使之变得效率很低,易发热,相同截面积的线,单芯的要比多芯的效率低很多。

网友B:
哈,这么热闹,再来灌灌水。
金牌电工兄,谢谢指教,但是能否从原理上说明一下,为什么单根多芯电缆当一根用容易出现您说的“电缆严重发热,全粘在了一起”,这能说明一定是用法的原因吗?是否也和电流过大有关?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看到专业的、理论上也解释的通的说法。
3+2的电缆,零线和地线的截面的一样的。
TO楼主:您说“设备是星三角启动”,却又说“我说的是用3根单芯240平方作相线,用2根单芯120平方作零线和地线。
不就是五根吗?”那么请问,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接线盒里到底有几根线哦?呵呵呵……

楼主:
楼上,150平方的载流量有多少啊?小了点吧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接线的在 2006-3-24 17:02:00 发表的内容:
  240平方的电缆接到电机里是不好接。但是也不能选得太小了啊。不然长期运行时电缆发热怎么办??
--------------------------------------------------------------------------------------------
是的.不长的话/240平足尺的就够了..我是指大平线.远距.够用的情况下.可过渡一下...这样操作起来方便的///

网友K:
TO :吴刚兄,要我从理论上解释我还真解释不清楚,我想应该从通电导体周围的磁场上去分析,可惜在下不才,基本功不够扎实,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但这却是我多年的实践经验,因为我们和电缆打交道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R:
用6根150线,或3根240线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描述得清楚。我现在选的是配电柜到动力柜的电缆。所以有零线和地线。而动力柜主要是给250KW电机供电的。

网友S:
哈哈,老兄,这里有个性能价格比的问题,条件允许,单芯的要比多芯的载流量大,寿命也要长一些,但要麻烦的多

网友T:
为什么不把变压器和电机控制柜做到一起,省了线还又安全?

网友U:
其实单芯电缆也挺好施工的,一根一根的,比笨重的一根四芯电缆更好做,只是敷设电缆的时候要注意三根线要捆在一起走,而且不允许单根电缆打圈。

楼主:
谢谢各位。
从各位的分析来看,结合我们单位250KW电机不是长期运行,一次可能就运行七八个小时。我看选用单芯240平方好了。

网友V:
双150的就可以了吧,截流有300+呢,两根并上没问题,我公司的空压机250KW用的就是双150,其实计算下,电流就420左右,双120都可以用。

网友K:
用单芯的240,使用率低也应该问题不大,但你的零线和地线也太大了吧,可选小点,零线50的就够了,地线不小于25就行。

网友W:
建议每相用2颗185

网友X:
单芯的好,我们跟好多电石厂和硅铁厂合作过,他们一般都选用单芯的。

网友Y:
从工程实际来看,只能选用多芯电缆,因为多芯的电缆可以减少浪费电缆原材料,从理论上讲,电子存在互相排斥的现象,单芯电缆的中间是没有电流通过的,这样如果大电流选用单芯的电缆就会造成电缆截面积增加,就浪费了铜材,一般大电流都会选用多芯,就是你想买单芯的电缆估计也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Z:
100米之内150的也足够用了.

网友AA:
用240的就可以了

网友AB:
柜子之间我个人还是觉用多根电缆并联好用.50M也不长.你们厂应该有施工时剩下来的短电缆.一般应该是3+1或者3+2的电缆.单芯的电缆应该少.

网友K:
菜XIAO的理解有偏差,我们现在所指的单芯和多芯是对整根电缆而言的,单芯电缆的铜导体也是多股的,240mm^2的电缆如果是单股的话,那就是铜棒了。

网友AC:
采用两三根单芯电缆。发热量小。损耗小。

网友AD:
我菜!!铜芯电线(单芯)直经软小时,(硬线)在空气中架一般可以,算,4-9安每平方,如果大电的,300平方每平方,可以通过,2.4安,240平方 ,每平方可以通过2.6,185平方可以通过3.1左右

网友AD:
我日,185平方的足够了,我保证!!!!

网友AD:
185平方的单芯电缆真的够了,我不骗你们

网友AD:
[b][b]低压,0.6/1KV哪的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185平方在空气中可以通过,580安的,我不骗人[/b][/u]

网友AE:
to毕庆民
你好,我现在好象知道你在想什么,你问了两次,问非所答.我替你急了,进控制柜的线和柜进电机的线不会有区别吧?接线的回答可以理解为电机的负载是电机.不会吧?

网友K:
初学者007: 我菜!!铜芯电线(单芯)直经软小时,(硬线)在空气中架一般可以,算,4-9安每平方,如果大电的,300平方每平方,可以通过,2.4安,240平方 ,每平方可以通过2.6,185平方可以通过3.1左右。
不知道这口诀有何出处?照这么算的话,185的可承受500A的电流,,建议你去查下电工手册吧,你会发现差距。

网友AF(2006-07-01):
建议用VV22 3*120+1*70 铜芯塑料电缆2根

网友AG:
如果是空压机等负载变化较大的.建议用两根3*185+1*95的.
如果负载变化不大可用两根3*150+1*70的.
当然都是铜芯的.

网友AH:
多芯的好,接线方便

网友AI:
额定250kw的电机,还要看使用的场合,实际使用中设计的选型一般都会偏大.另用单芯的话无所谓,但最好长度一样,不要单根穿过铁刚等封闭,以防涡流发热而引起事故!

网友AJ:
用6根150线,或3根240线,根据你电机的启动方式选择

网友AK:
不会吧,240平方的载流量才三百八十安吗?不会是铝芯吧

网友AL:
250KW的电机,用星三角降压起动,交流接触器至电动机的线用150平方毫米的电缆足够了.

网友AM:
240的可以了,我们厂380kw的就185加120并用,而且我们是冶金行业,一年到头也停不了几个小时,我做四年了也没见过有什么问题,兄弟放心用吧.

网友AN(2006-08-23):
300平方电缆电流是多少了?
谢谢各位GGJJDDMM,
我是个外行,急!!!

网友AO:
250KW的电机,
如Y2-355M-4 电流为433A。
VV3*240+1*120 空气中载流量为404A,地下为396A
VV3*300+1*150 分别为472A,450A
关于电动机用电缆,首选单根电缆,不存在涡流,实在不行选两根并接。因此选用3*300+1*150的电缆为好。

网友AP:
我还没见过这么粗的线,什么时候也开开眼界.

网友AO:
单芯的VV系列有630mm2 的呢

网友AQ(2007-01-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单芯电缆单相或三相穿在钢管中会产生涡流而三芯电缆就不会产生涡流?请指教

网友AR:
从讨论中受到启发,复习学了不少新知识

网友AS(2009-04-23):
我也是来找资料的!但是我看到前面的人说用4芯的 其中一根小于两外三根,根据电阻与电流的关系 小的那根电流肯定要大!个人看法最这方面不是很懂!

250KW我现在也在考虑这么给他共电源。关键的是我这边一个250KW的还有一个110KW的真够这边的变压器吃一壶的了

网友AS:
  我想应该是摆放的方法问题

网友AT:
用一根3*185+1*95和一根3*120+1*70并联就足够了,我们厂空压机电机240KW的,用了20年了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AU:
我厂里两台220kw电机多是用185的电缆作电源线,电流200---480a,每5分钟过载1分钟,已经用了三年了。

网友AV:
我这有8台315KW的电机,,,用的是变频启动,,,

  每台放6根120的多芯线,,并起来用,,

网友AW:
我们的大电机用的都是软启动!

网友AX:
每天回厂子看看 好像也有台250kw的点电机 没记错的话都是多芯的 至于用多粗的应该没有240这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