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6-03-21):
有一比为30/5的电流互感器,表头满偏为30A,如果我只换表头为90A的,是不是指针满偏时,电流就为90A,互感器不换可以么?

网友A:
你应该知道电流有多大才选择CT的吧,你这样做法危险。
你先用钳型表量量才对啊。

网友B:
一般来说:选择电流表时是要和电流互感器配套用的,如果选择错误有可能烧坏电流表或者电流互感器

网友C:
30/5的表头也好、90/5的表头也好,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时,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

网友D:
乐此不疲说的很对.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如果是负荷大了也是该改互感器的大小呀!

网友F:
同意乐此不疲的说法,但还是专业一点吧,电流表应与电流互感器配对使用

网友G:
互感器上应有变比标牌,根据穿心匝数不同应该可以接多种量程电流表。
你的测量电流扩3倍,按理你的穿心匝数应减3倍,即
原来匝数*30A=现在匝数*90A

网友H:
乐此不疲: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21 15:26:00
30/5的表头也好、90/5的表头也好,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时,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
同意

网友I:
乐此不疲说的对.

网友J:
唐渝森:说的也可以,但这样可能会产生测量精确度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应该,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配对使用

网友G:
我确实见到过铆有铭牌的互感器,铭牌上清楚的印有穿多少匝,接多大的表,当然也只有屈指3-4种。
细想原理也简单,电工学上,磁动势=电流A*线圈匝数
电流互感器的原理:被测电流*N1=电流表读数*N2。被测电流*N1也就是磁动势。
电流互感器的磁动势是由一次侧产生的,这个磁动势在磁路中产生磁通,二次侧产生感生电势,有感生电流使电流表指示。
只要磁通不饱和,就应该无问题。
细想,我们在使用钳形电流表时,若指示值偏小,我们还不是在钳形表上多饶几圈以便读数,读出的数除几也就是实际电流值。
现说说30A电流表,若他的表现在只是主导线从中穿过即1匝,那么这表就只能加匝数即减小电流量程,反之不能。
若他的表现在只是主导线从中穿过即3匝(也即再绕了两圈),若此时电流为30A则磁动势=90A匝,二次侧产生一定的感生电势。
若现在只是主导线从中穿过即1匝,若此时电流为30A则磁动势=30A匝,若此时电流为90A呢则磁动势=90A匝,就与先前的磁动势一样,二次侧产生的感生电势与先前的一样,表的偏转也与先前一样,若换表为90A,则指示值就为实际电流值。
因此,就要看他表现在的实际情况而定了。

网友K:
好像有二次电流不是5A的互感器吧?国家标准是5A,但外国的呢?不太清楚,哪位朋友知道的不妨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L:
乐此不疲、唐渝森说的对.
另外,二次额定电流除了5A,还有1A的。
个人网站:继保自动化论坛 www.relaybbs.com

网友M:
我想30/5的互感器配90/5的表头,它应该最大到30A的刻度,不会到30以上才对!请个位大侠指点

网友N:
30/5的表头也好、90/5的表头也好,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时,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
顶!注意安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M:
天天学,谢了

网友O:
天天学讲的很对

网友P:
我同意“30/5的表头也好、90/5的表头也好,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时,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的说法。互感器不换不可以,互感器30A以后测量不准,精度?

楼主:
干些大家指点,呵呵。
现再请教一个问题,上面的30/5的电流互感器,表头满偏为30A,互感器穿了5匝线圈,如果我只换表头150A的,互感器穿了1匝线圈,是不是指针满偏时,电流就为150A,互感器不换可以么?

网友Q:
互感器的选用应根据线路的电流选用不能乱用或着是想绕几圈就绕几圈。表头应和互感器的变比相符。

网友R:
严重支持晴川,请问楼主你这样做有意义吗?

网友P:
就“如果我只换表头150A的,互感器穿了1匝线圈,是不是指针满偏时,电流就为150A,互感器不换可以么?”,如果继续使用30/5的互感器会影响测量精度的。电表的量限(指针满偏)与其输入电流(有5A、1A不等)就是个固定的变比,如果它与互感器变比不匹配,互感器一次实际电流与电表指针指示数值就会不同,此时需要修改电表量限,如将150A刻度该成30A。互感器穿了多匝线圈就是改变了变比。

网友S:
下面引用由乐此不疲在 2006-3-21 15:26:00 发表的内容:
  30/5的表头也好、90/5的表头也好,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
--------------------------------------------------------------------------------------------
就是我样的,满了也是30A

网友G(2006-05-20):
发一张照片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G:
前天发了一张电流互感器铭牌照片上来,系统提示一个工作日后挂出。可今天还未挂上来。 请教各位:怎么才能传上照片?谢谢指教 现再发一次,并将铭牌上的数据摘录如下: 德力西电流互感器 电流比100/5A 准确0.5级 5VA-3.75VA 一次电流(A)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卷绕匝数 1 2 4 5 10

网友T:
  乐此不疲说的很对.

再别跟帖了。

网友U:
电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标的数字不同而已,通入5A都是满偏。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无聊,但还是回复了,因为我是刚注册的,想发一个贴试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V(2006-12-21):
乐此不疲说的很对!

网友W:
可以但有误差

网友X(2007-08-31):
你好!
    我现有 30/5的电流互感器1台, 0~50A的电流表1只,现在我想把电流表的量程改制0~150A,请问可以吗?如果可以互感器要几圈,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Y:
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

网友Z:
   说句实话,我都没见过最大刻度为90A的电流表呢.如果有的话,那 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当然还是30A了.如果您的实际负荷大于30A而小于90A,那么互感器也该换了!
  学习了.

网友AA(2007-10-14):
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时,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

网友:
请教在检测变频运行时的电流很小怎么回事

网友AB(2009-04-02):
电流互感器饶线怎么算。

谁能说下公式,

谢谢了/

网友AC:
电流互感器电流比100/5A ,一次电流(A)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卷绕匝数 1   2   4   5   10 ,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了。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干些大家指点,呵呵。
现再请教一个问题,上面的30/5的电流互感器,表头满偏为30A,互感器穿了5匝线圈,如果我只换表头150A的,互感器穿了1匝线圈,是不是指针满偏时,电流就为150A,互感器不换可以么?

有才

这样就可以省钱了是吧

但你得考虑互感器的寿命啊

呵呵~!

网友AD:
还有一问题

就是从互感器出来

分别到电流表和电流变送器

那怎么接呢

我现在用串接的方法

只是电流表有显示

但是变送器根本没有输出

怀疑是变送器内阻太大

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E(2009-06-29):
====东崎仪表www.toky.com.cn=====

我公司生产数显示的电流表,有智能设定的功能,用户的电流变化了,更换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不需要更换表头,只要在菜单里设定就好了,测量准确!

我公司是国内最早生产数显电流电压表的公司之一,有美国福录克公司8位半高精度的仪器来校准!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30/5的表头也好、90/5的表头也好,表头都是5A的电流表,只不过刻度不同而以,所以用90/5的表头接30/5互感器时,指针满偏转时实际电流还是30A。

同意

网友AG:
引用 网友AD:
还有一问题

就是从互感器出来

分别到电流表和电流变送器

那怎么接呢

我现在用串接的方法

只是电流表有显示

但是变送器根本没有输出

怀疑是变送器内阻太大

应该怎么接呢?

 电流变送器一般要电源的,AC220伏或DC24伏.

网友AH:
电流表应与电流互感器配对使用

网友AI:
依据铭牌改变绕线的匝数来配合电流表的最大电流啊!

网友AJ:
同意50楼的说法,电流表要与电流互感器配对使用的,不是说你表满偏30A,你的电流表的比也是30/5A的表才能显示是实际电流值的,不一定说是换90A的表也是90A的,

      只能这样说你用电流互感器后电流表测出实际电流为90A的,你线电流就是这个值,但是你单用一个100A的电流测的话才是9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