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起停时的抖动问题

楼主(2006-03-21):
使用KINCO的步进电机:2S130Y-063R8,驱动器是2M1080,细分256. 直接带动一个转盘工作台,在电机起停的时候,转盘工作台会发生抖动?

请教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先生讲的非常精辟。
老老实实把同步位置精度搞定,速度就自然同步了。因为所有数字控制器都是恒定的采样周期(单位时间)。

网友B:
加减速要搞好,对于步进电机而言是启动和停止时的频率发生问题。

楼主:
加减速时间从0.1秒到1秒,均无改善

网友B:
会不是负载不匹配,需要选择较大的电机。

网友C:
2S130Y-063R8 已是KINCO最大号的步进电机了.
你现在步进电机的转速是多高?
转速调低或调高对抖动影响如何?
256细分用了没有?
你咨询了KINCO的技服没有?

网友D:
好像这个情况不能避免,我现在的机子也有这种问题,肯定是他的惯性比不匹配

楼主:
客服建议加一个减速机

网友E:
碰上系统共振点了吧!~

楼主:
现在转速大约10rpm

网友F:
也许负载太大了,我用伺服电机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用的丝杠有点问题,导致负载过大,出现停不稳的现象,我还遇到过 一种情况是实际的速度已经到了最大值,我再给控制器加大速度值,这时候它的实际速度没有加大,但停车时候,有抖动现在出现